这个pnp三极管恒流电路有人能详细讲解下工作原理吗?

楼主:
pnp三极管恒流电路

pnp三极管恒流电路

网友A(2025-09-19):
话说你这个怎么导通p管的

网友B:
你这电路已经正常工作了吗?感觉Q3的接法有问题?电流反馈的直流通路也是没建立的?

网友C:
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说很难精确控制恒流电流的大小,恒流回路在图片上有标注

网友B:
这种电路恒流精度应该很高的,很难精确控制恒流电流的大小,说明电路是有问题的。你标的主电流回路是正确的,但细线标的Q3回路我不认同,Q3的基极接LED2的输出,集电极也接LED1的输出,什么目的?没搞明白,保证两组LED亮度一致?即使不考虑这个问题,采样电阻的负反馈是没有建立的,至少要加一个三极管利用电流采样的负反馈控制Q1Q2的基极才能起到精准的恒流作用吧?

网友B:
基本的PNP恒流电路电流通路,你可以参考分析一下,必要的反馈和电流通路。

基本PNP恒流电路

基本PNP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