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RC低通滤波时间常常数计算请教

楼主(2025-09-19):
一般一路RC低通滤波充电可以用时间常数RC来计算,那多路的话该怎么计算么,比如我给5v的电压,接一个1k电阻,1nf的低通滤波器后面再接个1k电阻和1nf的低通滤波器,那经过二阶滤波后的电压何时充到5v呢?请教下有没有简便快速的计算方法?不用微分方程和传递函数

网友A:
网上有计算工具,你可以查一下,或者直接问AI, 比人算方便多了;

网友B:
谁还计算他?仿真一下就行了。

网友C:
用免费的LTSpice仿真。

网友D:
0.37/(2*pi*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