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种单片机采用什么方式烧录

楼主(2025-09-19):
如图,维修电路板遇到的,型号为MC68HC11,摩托罗拉的8位老单片机芯片,现在被NXP收购了。

电路板上没有预留烧录接口,好在可以把它取出来。

问题是,该用什么烧录的方式来读写它的程序呢?用哪个型号的烧录器?谢谢大家。

网友A:
真想学可以找厂家要资源

网友B:
可以尝试网上搜索数据手册,烧录器可能早就停产了,只能根据协议自行编写制作烧录器。

网友C:
看看即可, 玩就别玩了,

网友D:
这个早就淘汰了,编程器可以用9000系列,估计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早就淘汰了,编程器可以用9000系列,估计也不好找

谢谢提供线索,9000系列是指希尔特的9000U吗?

楼主:
谢谢,太好了,终于找到一款,有这款打底,我再继续挖挖,看看有没有更早一点的型号能做的。

网友E:
deepseek:

以下是支持MC68HC11烧录的编程器及相关信息:

    ‌XPROG-m编程器‌
    该设备完全兼容早期XPROG版本,支持摩托罗拉68HC11系列MCU的电路或板上编程,需通过软件授权激活功能‌。

    ‌通用型编程器‌
        ‌TL866II‌:支持SPI接口的笔记本主板、液晶BIOS及汽车芯片烧录,可能通过适配器扩展支持68HC1。
        ‌ST-LINK V2/V3‌:主要用于STM系列,但部分开源方案(如OpenOCD)可能通过调试接口间接支持‌。

    ‌树莓派多功能编程器‌
    通过JTAG/SWD接口配合OpenOCD工具链,可编程调试多种MCU,包括兼容68HC11的衍生型号‌。

    ‌其他方案‌
    部分厂商(如英锐恩、辉芒微)提供定制烧录器,需确认具体型号是否支持68HC1。

建议优先选择XPROG-m或树莓派方案,因其明确支持摩托罗拉系列芯片‌。
能用的通用编程器有哪些?

以下是当前市场上主流的通用编程器及其特点,综合了价格、功能和支持的芯片类型等信息:
1. ‌J-Link系列‌

    ‌特点‌:支持ARM Cortex系列、STM32等微控制器的调试和烧录,兼容多种开发环境(如Keil、IAR)。
    ‌价格‌:约482.7元起(J-Link V13/V12/V11高压隔离版)‌。
    ‌适用场景‌:专业嵌入式开发,支持JTAG/SWD接口。

2. ‌TL866II系列‌

    ‌特点‌:支持笔记本主板、液晶BIOS、汽车芯片及SPI闪存烧录,支持量产烧录。
    ‌价格‌:约370元起(通用USB编程器)‌。
    ‌适用场景‌:工业级芯片烧录,如汽车电子、主板维修。

3. ‌ST-LINK V2/V3‌

    ‌特点‌:专为STM8/STM32设计,支持SWD/JTAG接口,集成仿真和编程功能。
    ‌价格‌:ST-LINK V2约66元起(仿制品),官方版本价格更高‌。
    ‌适用场景‌:STM32开发板调试,支持全速运行和断点调试‌。

4. ‌XPROG-M 5.0‌

    ‌特点‌:支持摩托罗拉68HC05/08/11、德州仪器TMS370等老旧芯片,支持板上编程。
    ‌价格‌:约560元起(带5座版本)‌。
    ‌适用场景‌:汽车电子、工业控制中的传统MCU烧录。

5. ‌CH341A/B编程器‌

    ‌特点‌:支持主板BIOS、Flash芯片烧录,兼容多种存储设备。
    ‌价格‌:约9.6元起(免拆测试夹子版本)‌。
    ‌适用场景‌:低成本维修和DIY项目,如路由器固件刷写。

6. ‌OpenOCD开源工具‌

    ‌特点‌:开源调试器,支持JTAG/SWD接口,可配合GDB使用,适用于多种微控制器(如ARM、RISC-V)。
    ‌价格‌:免费,需自行配置硬件适配器‌。
    ‌适用场景‌:开源项目或需要定制化调试的开发者。

7. ‌辉芒微烧录器(FMD-Programmer)‌

    ‌特点‌:支持8位和32位MCU量产烧录,如辉芒微全系列芯片。
    ‌价格‌:约360元起‌。
    ‌适用场景‌:批量生产中的芯片烧录。

8. ‌其他专用编程器‌

    ‌MC68HC11系列‌:支持摩托罗拉68HC11等老旧芯片,价格约20元起‌。
    ‌Magntek磁编码器编程器‌:用于磁编码器芯片(如MT6816、MT6825)的烧录‌。

‌总结‌:选择编程器需根据目标芯片类型、开发需求和预算决定。专业开发推荐J-Link或ST-LINK,量产烧录可选TL866II,老旧芯片支持XPROG-M,低成本维修可用CH341A‌。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太好了,终于找到一款,有这款打底,我再继续挖挖,看看有没有更早一点的型号能做的。

如果量不大,可以代烧录,量大才考虑买编程器,还要卖座子,用6100这个成本最低6000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deepseek:

以下是支持MC68HC11烧录的编程器及相关信息:

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工智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