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电源开关问题

楼主:
MOS的G直连单片机引脚,当单片机的VCC没有供电时,上电MOS是导通的,为什么?

试过GS再并联一个电容,G和单片机引脚之间串联电阻,上电MOS还是导通的。把G和单片机引脚断开,MOS就不导通了。这种情况,万一单片机坏了,MOS长期导通,怎么办

网友A(2025-09-20):
按照你的图分析你的MOS 管G受上拉10K电阻必然导通,MOS的导通与回路是否接负载无关,此时你回路接了单片机VCC,那么VCC就是4V2减去MOS压降

网友B:
单片机VCC没有供电,商店导通,那你共地了吗?听着像是两个电源呢

网友B:
共地了吗

网友C:
你这是上管PMOS,10k电阻有点大了,建议你加个三极管控制G,应该就好了

网友D:
你实在担心造成后果严重,就要打磨电路设计。用电容的隔直流原理驱动MOS管,这样无论单片机损坏输出高还是低都不能驱动,这些东西学校是永远学不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图分析你的MOS 管G受上拉10K电阻必然导通,MOS的导通与回路是否接负载无关,此时你回路接了单片机V ...

MOS 管G受上拉10K电阻必然截止!

网友F:
MOS 管G受上拉10K电阻必然截止,这个不一定,通电瞬间线路是有微电容,会是瞬间导通的,单片机高阻状态也不行,正确

网友G:
可以给R38上并联一个很小的电容,这样上电后G端的电位就早于下端的电位上升,保证了提前控制的目的。

网友H:
没供电给单片机的时候单片机引脚是低电平

网友I:
你这个体二极管好奇怪

网友J:
因为P管的G极连接到MCU,MCU的GPIO关机下是什么状态?担心有对地电阻,所以这个GS电压就超过阈值,导致管子打开,建议增加一级三极管控制,避免MCU的GPIO阻抗带入的影响。

网友K:
用个NMOS或者三极管控制G级。这样只要上电,单片机没出高电平 。MOS是不会导通

网友K:
还有你这方向弄反了,你这是防反接电路 。应该S和D对调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