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X输入延迟问题

楼主(2025-09-21):
我有两台蓝牙音箱 一个是索尼SRS-X11 一个是SRS-XB01。都支持AUX输入,于是我突发奇想,把AUX线一分二  当然了三个头都是3.5mm 但是发现两个音箱有0.3秒的延迟,也就是左右声道。AUX功能我的理解是直通吧,这延迟我就搞不懂了,求大佬解惑

网友A:
如何测定,如何连线…… 大家都是算命的

网友B:
0.3秒的延迟是如何测得?或者说,你是以什么设备为基准,来测数延时的?

网友C:
对调左右声道试试,看看延迟现象是不是随音箱出现,如果随音箱出现,可能是音箱方案差异导致,比如一个AUX输入是直接放大,另一个是ADC后再给D类功放,转换造成了延时。

网友D:
这就是电信号,不可能延时你能感觉出来

网友E:
AUX本意是附件,这里是辅助输入,在主输入外也可以输入的意思,从来没有什么直通的意思,早年纯模拟电路只能是直通,现代都是数字化电路了,先数字化再加到主通道里面也是完全合理的方案。

网友F:
MCU做判断,软件切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秒的延迟是如何测得?或者说,你是以什么设备为基准,来测数延时的?

左右声道鼓点不同步,类似的回声,我之前玩过Audion,电脑自带声卡也是有延迟,经常需要拖轨,所以我就知道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调左右声道试试,看看延迟现象是不是随音箱出现,如果随音箱出现,可能是音箱方案差异导致,比如一个AUX ...

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样 模拟转数字在模拟

网友G:
猜测现在数字功放多,有可能是数字功放,导致不同的算法输出延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