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AD10同步PCB图问题

楼主(2025-09-21):
使用的是AD10,在对原理图进行修改时出现了问题,删除元器件的同步没问题,但新增元器件会报错,提示:unknown pin和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如下图所示:

网友A:
U30的SCHLIB与PCBLIB没对上号

网友B:
U30的电路原理图引脚名称与PCB原理图引脚名称不一样,导致检测不到相应引脚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0的SCHLIB与PCBLIB没对上号

封装没有问题,把U30换成其他元器件问题一样,还是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装没有问题,把U30换成其他元器件问题一样,还是会出现

不,有问题。
按信息提示,你PCBLIB中的U30的3,4,6,7脚检查一下,与SCHLIB中的是否相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封装没有问题,把U30换成其他元器件问题一样,还是会出现

去PCB看看,报错芯片的对应引脚没有连接网络,看看是哪几个引脚,去PCB封装库检查封装对应的引脚标识有没有错,如果没有,再看看原理图库,检查元件引脚标识有没有错。

楼主:
各位,我在原PCB文件中删除了所有网络,重新同步,不再报错了,同步后一切正常,U30的几个引脚对应的网络也都正确

网友D:
解决办法在文件中自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