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罕见故障一例

楼主:
镍氢电池电压接近0V,认为是电池问题。换一电池也很快降到零V。无意中发现关闭电机电源电池仍有18毫安的放电电流(电池持续经63Ω电阻放电!).原来是4007击穿!4007反压1000V,在低压电路中击穿十分罕见!

网友A(2025-09-22):
如果这充电器是高频的那就不能说是十分罕见了,是不兄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充电器是高频的那就不能说是十分罕见了,是不兄台

按您的意思在63Ω两端并联一个0.1u的瓷片电容滤除高频可以吗?电流不超过150毫安肯定不是电流过热击穿把?电流过大4007击穿不少见,一般是爆裂。像这种在低压充电电路击穿4007确实少见!哪来的高频呢?我倾向于个别元件的缺陷问题?
小电机产生的自感电动势能击穿耐压1000V的4007也不好理解?

网友C:
电机自感电动势由镍氢电池钳位了。

网友C:
有可能是阻容降压,冲击电流大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机自感电动势由镍氢电池钳位了。

实际电机自感电动势的极性4007是导通的,不会反向击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阻容降压,冲击电流大引起的。

也有可能,不知有没有限流电阻。阻容降压和市电是不隔离的,厂家不会用于剃须刀充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不知有没有限流电阻。阻容降压和市电是不隔离的,厂家不会用于剃须刀充电吧?

使用剃须刀时已经从电源插座拿下来剃须刀,不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剃须刀时已经从电源插座拿下来剃须刀,不危险。

充电手电筒有阻容降压充电的。这个一般是具有恒流性质。剃须刀这样充电的恐怕不多吧?

网友D:
二极管又不是只有耐压一个参数,电流,频率,多方面考虑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又不是只有耐压一个参数,电流,频率,多方面考虑呗

4007对于1.2V/440mAH镍氢电池充电无论从哪个参数看也不至于损坏吧?事实是确实击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机自感电动势由镍氢电池钳位了。

您说的对呀!怎么会击穿4007?

网友E(2025-12-28):
本来这4007就存在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