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基础,来看看你硬件基础到底几何,顺便帮我分析解决一些问题

楼主:
首先说一下该电路是一个实际煮蛋器的产品原理图
实际调试的时候发现该图根本调不通,大家先分析一下你们自己看到的问题,我接下来会一步步把我后来改进的步骤贴出来,如果有必要我会把代码也贴出来供大家分析判断。

图上数据都是实际参数

网友A(2025-09-22):
顺便说一下功能要求,上电后60W发热器开始加热,单片机3脚拉高使红灯亮表示正在煮蛋,待发热器温度到一定程度内阻大到使单片机2脚不足以拉低,单片机7脚关闭使4脚绿灯亮红灯灭,煮蛋结束

网友B:
前两天刚说过的问题你怎么又犯了一遍?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07-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刚说过的问题你怎么又犯了一遍?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07-1.html

如果像你这么说的容易,我再笨也应该早就瞎猫碰到死耗子搞定了,你以为我发的图是菜鸟级电路吗?你试过没有,你算过没有?两个指示灯需要多大电流,单片机又需要多大电流,按我发的原理图会不会计算?计算结果又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当然可控硅的选择也有关系,当问题主要步骤可控硅上。你可以把你知道的可控硅参数代入计算的结果是否可行?

网友C:
看不懂,可控硅触发电流多大,串1K电阻能触发?
5V电源在哪儿?居然都没有大滤波电容?一个104能行不?
好像可控硅没有触发回路啊
看T1是接GND的,电阻忽略,触发象限1,4,你这电路用97A6应该可以,那东西触发比较灵敏。
那个三极管是干啥?过载检测?芯片带AD?第5脚是检测负载电流的?
你这电路哪儿来的?

网友D:
定时10多分钟就好,冬季多1分、半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下功能要求,上电后60W发热器开始加热,单片机3脚拉高使红灯亮表示正在煮蛋,待发热器温度到一定程 ...

难道加热器是PTC的?阻值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我还是觉得你有画错了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可控硅触发电流多大,串1K电阻能触发?
5V电源在哪儿?居然都没有大滤波电容?一个104能行不?
...

这个图本身确实有问题的,所以发贴求助,个人认为这是基本硬件问题,来这里的基本大咖级别的,我能解决问题还能学到硬件基础,这还得感谢这个论坛和负责论坛的管理人,5V有一个W8的稳压管就是5.1V的稳压二极管,可控硅1K电阻触发本身没问题,问题就是1,选的可控硅触发门级电流大小2.该电路能否支持该触发电流,那个三极管主要是通过检测负载到一定程度切换和切断可控硅,芯片现在用的确实是带AD功能,但本设计用不上该功能,可控硅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过零控制,再分析看看吧,我就不喜欢大咖藐视问题问的初级,来这里的肯定不乏如我这般菜鸟级新人,感谢能回复的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难道加热器是PTC的?阻值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我还是觉得你有画错了的地方

你说的很对,加热的就是PTC,画错的地方还需要你们这些有经验有见识的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定时10多分钟就好,冬季多1分、半分钟

你提出的方案跟我一个同事一模一样,但你是否考虑到了水量放的多少问题,鸡蛋大小问题,环境气温问题?

网友E:
请问一下过零检测在哪里??单片机5脚吗? C5电容是不是起到移向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很对,加热的就是PTC,画错的地方还需要你们这些有经验有见识的指点一二

很明显那3个150K电阻能提供的电流是不够用的。并联一个电容也许能行但是那个稳压管的位置要挪挪。
60W而已,不用134,用97A6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那3个150K电阻能提供的电流是不够用的。并联一个电容也许能行但是那个稳压管的位置要挪挪。
60W而 ...

是啊,这问题根本怎么好多人视而不见呢,还是说不会计算?110/50最大只有2.2毫安对吧,不知道我这样计算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过零检测在哪里??单片机5脚吗? C5电容是不是起到移向作用。

5脚确实是过零的时候才能拉低,但我试了很多办法始终摸不到准确的角度(拉低后开启定时器输出脉冲的角度),不知道是什么在影响,后来把150K电阻通通并了几个总阻值10K左右了还不行,110/10不是有10毫安以上了吗?红灯1毫安足够了吧,别的又没多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脚确实是过零的时候才能拉低,但我试了很多办法始终摸不到准确的角度(拉低后开启定时器输出脉冲的角度 ...

稳压管多少V的?上电先看看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吧。
LED的电流1K电阻,5V的时候有3MA左右吧。也不排除是PWM的。
这是在现有的板子上重新写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多少V的?上电先看看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吧。
LED的电流1K电阻,5V的时候有3MA左右吧。也不排除是PWM ...

稳压管上用万用表测量的电压都不是真实的直流电压,也就是不能反映真实的电压值,因为万用表给出的是一个平均值而这里的电压交流波动很大,只有示波器能测出反映真实电压的波形,我贴出来你分析分析下面第一个3V左右波形:

下面这个是L端输入波形(黄颜色)和芯片电源电压波形(绿色),这个是我改进后的。下面我贴出改进后的电路:

网友F:
供电是个问题, 必须要输入电流,并且要并大电容. 要减小LED电流, 现在的LED, 1mA就比较亮了. 触发用脉冲,否则平均电流也下不来. 过零检测有问题.
大概改了下如下图: (R11也要实验修改) 不过改过的的平均电流大概只能在3~4mA下才可以, 如果再大,还要加大输入电流.
其实最好改全桥. 触发电流也很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供电是个问题, 必须要输入电流,并且要并大电容. 要减小LED电流, 现在的LED, 1mA就比较亮了. 触发用脉冲,否 ...

这个帖子已经证明你的电路是错误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07-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供电是个问题, 必须要输入电流,并且要并大电容. 要减小LED电流, 现在的LED, 1mA就比较亮了. 触发用脉冲,否 ...

确实是,你看到了问题本质,没有电流一切都是浮云,前面电阻还需减小,稳压二极管我不是很懂,稳压二极管本身需要吸收5毫安电流才能稳定工作是吧,单片机开定时器开AD毫安级应该够吧,回过头单片机手册翻翻看。LED电流我是要改电阻,5.1K不知道亮度够不够,1K确实不合理,R11我还不知道改怎么计算,这个下面18楼大佬是行家,不知道他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过零检测在哪里??单片机5脚吗? C5电容是不是起到移向作用。

只控制通断不调角不需要过零检测。

网友G:
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双向可控硅Triac的方法 - 24小时必答区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07-1.html

你这设计电流需求如下:
可控硅驱动不大于20mA(一定要采用链接5楼电路,N为辅助电源的正极),不需要过零驱动。
led驱动,2个led只亮一个,1mA。
mcu耗电,约3mA。如采用九齐的芯片,算法简单,无AD,主频选最低,电流可做到0.2mA。使用休眠,仅在通断可控硅时耗电,电流可做到低于5uA。

阻容降压电路提供25mA就行,电容选0.68uF。稳压管在通时电流1mA,断时电流21mA。
因公共端是辅助电源的正极,ptc电流检测是你这设计的一个难点,可用pnp管转换。
示意图如下。

网友G:
刚看了不同厂家几个bt134的规格书。触发电流在123象限下电流10mA就够,4象限要20~25mA。因此我提供的阻容降压电路的电容可改为0.33uF。
楼主电路是14象限,建议整改。
另外,增加过零检测加导通角控制,无级调节功率,丰富产品功能,提高产品档次。

网友G:
才注意到楼主是采用电阻降压,而不是采用阻容降压。
所有的bt134手册都要求4象限驱动要25mA。
不算其它耗电,单这就有5.5W(220*25)的功耗。
即使楼主正确采用了23象限(可靠驱动电流10mA)驱动bt134,单这也有2.2W(220*10)的功耗。
这才是楼主这设计的最大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你看到了问题本质,没有电流一切都是浮云,前面电阻还需减小,稳压二极管我不是很懂,稳压二极管 ...

R11计算:
Vcc 驱动电压,一般等于电源电压。这里选5V
Vgt 可控硅压降。查手册,123象限1.3~1.5V,4象限1.3~2V。这里选1.3V
Igt 可控硅触发电流。查手册,123象限7~10mA,4象限20~25mA。这里选10mA。
R11<(Vcc-Vgt)/Igt=(5-1.3)/10=0.37kΩ。可选300或330Ω。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才注意到楼主是采用电阻降压,而不是采用阻容降压。
所有的bt134手册都要求4象限驱动要25mA。
不算其它耗 ...

可控硅触发给个Igt脉冲就行了,不需要始终给Igt。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触发给个Igt脉冲就行了,不需要始终给Igt。

发脉冲需要正确的过零检测电路才行,那部分电路耗电都有10mA。
在这种才几十mA的电路,用阻容降压持续给Igt最省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像你这么说的容易,我再笨也应该早就瞎猫碰到死耗子搞定了,你以为我发的图是菜鸟级电路吗?你试过没 ...

这个电路太危险,容易触电,以你发言表达出来的低水平看,还是别搞了,小命要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已经证明你的电路是错误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07-1.html

还是看使用的元件.
其实有些双向可控硅的1~4象限都可以小电流, 如3mA, 5mA, 在国外的产品上看到的.国内可能有厂家生产类似的产品.

网友F:
工作于2,3象限, 可以加负压. 简单仿真, 可以实现. 最大的好处是+5V比较稳定,基本不受驱动可控硅影响,因为可控硅驱动电流主要是负压提供.

下面供电, 也可以实现2,3象限,只是供电电流是个问题, 仿真发现可以工作,但电压拉底到3V~4V左右.

网友C:
还是没搞定吗?这个硬件是有问题的吧。怎么说供电电流都不行。芯片电源的一个电解电容是少不得的吧。
单片机过零触发可以省对多电,但是可控硅负载要有一个最低维持。负载太小,是不能维持导通的。97A6也不行。我试过用97A6带动鱼缸里面那个小水泵。如果拆掉水泵只用一个200K电阻串一个发光管,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双向可控硅Triac的方法 - 24小时必答区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07-1.html
...

就按你的思路进行修改,主要不是不能改供电方案,因为体积,该产品放入一个宽度比大拇指窄比大拇指短厚度5毫米空间,先按你的极性方案修改避开4象限大电流,还有单片机休眠运行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太危险,容易触电,以你发言表达出来的低水平看,还是别搞了,小命要紧。

该论坛鼓励菜鸟积极发言,你是做什么的?若我真有发言不对(你说的低水平),你尽管指出来,不要故弄玄虚夜郎自大打击别人,若你真是大佬,拿出点真水平让大家看看,我自然也会拜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搞定吗?这个硬件是有问题的吧。怎么说供电电流都不行。芯片电源的一个电解电容是少不得的吧。
单片 ...

还没搞定,这不又到了过节放假更要往后拖延了,这个确实是硬件问题,也确实在电流这一块,论坛各大佬也提出各方案,现在我也就有了大方向:在有限的电流下采用各种可行的硬件结构,比如可控硅不同象限,单片机运行思路等等,我会不断修改测试,然后把结果发出来以供各位指导

网友I:
可以用LTSPICE仿真验证一下,MCU型号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论坛鼓励菜鸟积极发言,你是做什么的?若我真有发言不对(你说的低水平),你尽管指出来,不要故弄玄虚 ...

人家就是“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双向可控硅Triac的方法”这个帖子的作者,水平不知道比你高到哪里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LTSPICE仿真验证一下,MCU型号是?

LTSpice没有可控硅更没有单片机,你说的是Proteus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LTSPICE仿真验证一下,MCU型号是?

MCU采用的是晟矽微的MC32F7361,你说的仿真还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就是“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双向可控硅Triac的方法”这个帖子的作者,水平不知道比你高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我哪句话让你看出了我认为自己水平高的话,真不知道,你可以不用高深莫测的口气,直接引号指出我的不对,我会虚心接受,还有一点就是这是技术论坛,大家来这里的目的大多数都是求知和探讨技术的,极少是你说的像我这样炫耀盲目自大之人,管理员再三说过要还大家一个清净之处,希望不要出现人身攻击言论,更因为显不出会有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