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L431不同电压典型应用电路

楼主:
哪位大师有TL431工作在5V、12V、15V、24V电压下,完整取样应用电路吗?

网友A(2025-09-22):
简单事情本无需问,查阅资料就都清楚了。

网友B:
当看到楼主把STC单片机拿出来问能与STM32单片机匹敌拿出来发贴,能问TL431这类问题也是殊途同归

网友C:
好像431就是2.5的,其它都是电阻分压计算的吧!!!

网友D:
去查看datasheet

网友E:
加两个分压电阻和一个防自激电容即可实现。

网友F:
什么叫“完整取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