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到一半变成这样,问题找不到

楼主:
有视频

网友A(2025-09-24):
程序毛病找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影起的,难道是硬件

网友B:
正常和不正常在操作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图片9最后为啥是8个9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片9最后为啥是8个9

这是一个子程序,我没有调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和不正常在操作上有什么区别吗?

开机显示8个0,按下按钮开时计数,电机转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和不正常在操作上有什么区别吗?

不正常显示

网友A:
上面有我的程序问题视频

网友D:
数码管驱动程序有错:错1,延时放错位置;错2,消隐放错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驱动程序有错:错1,延时放错位置;错2,消隐放错位置。

改过了还是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改过了还是有问题,请指教。

我发现一个问题,display和separate程序是一样的。是否重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改过了还是有问题,请指教。

程序原代码

网友A:
原程序,代码

网友E:
你这个只能显示一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只能显示一位

你的意思是display和separate只能显示一位?

网友D: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0 = table[LEDBuf];
           duan = 1;
           duan = 0;
           P0 = table2;
           wei = 1;
           wei = 0;
           DelayXms(1);
           P0 = 0xff;                //消隐
           wei = 1;
           wei = 0;
        }
}

网友F:
将这几个相同处理合成一段。然后改短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