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用cubeMX移植完freeRTOS之后在keil中就会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9-23):
就是每次用cubeMX移植完freeRTOS之后在keil中就会报错是什么原因

Build started: Project: 01_freertos_my
*** Using Compiler 'V5.06 update 7 (build 960)', folder: 'D:\Keil5\Core\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01_freertos_my'
compiling cmsis_os2.c...
../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CMSIS_RTOS_V2/freertos_os2.h(31): error:  #13: expected a file name
  #include CMSIS_device_header
../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CMSIS_RTOS_V2/cmsis_os2.c: 0 warnings, 1 error
"01_freertos_my\01_freertos_my.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网友A:
CMSIS_device_header 不是档名,要先定义一下,例如 #define CMSIS_device_header "stm32f4xx.h"

网友B:
keil里面没有定义

网友C:
MDK版本太低,没有给项目自动加RTE的功能,加了RTE自然就有CMSIS_device_header这个宏,话说RTE到底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SIS_device_header 不是档名,要先定义一下,例如 #define CMSIS_device_header "stm32f4xx.h"

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用的stm32f1的,现在又报错了,该在哪引用啊大佬^-^

楼主:
该在哪里定义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