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 四档PWM 按键控制

楼主(2025-09-24):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 类型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 引脚定义 (STC8G1K08A-8PIN适配)
sbit powerCtrl = P3^0;  // 开关控制输出引脚
sbit PWMOut = P5^4;     // PWM信号输出引脚
sbit dimKey = P3^1;     // 调光按键输入引脚

// 全局变量声明
uint a = 0;               // 当前档位(0-3),上电默认为0档
uint8_t pwm_cnt = 0;      // PWM周期计数
uint t1 = 0;              // 按键防抖计时
uint8_t low_time = 5;     // 低电平时间计数
bit keyPressed = 0;       // 按键按下标志

// 核心参数定义 (12KHz精确配置)
#define PWM_FREQ 12000UL    // 目标PWM频率:12KHz
#define FOSC 24000000UL     // 主频24MHz
#define PWM_PERIOD 50       // 周期计数总数(减少计数单位,提高响应速度)
#define TICK_US (1000000UL / (FOSC / 12))  // 机器周期:0.5us

// 定时器0初始化 - 精确生成12KHz PWM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F0;              // 清除Timer0配置
    TMOD |= 0x01;              // 16位定时器模式

    // 12KHz精确计算(解决实测8K问题):
    // 周期 = 1/12000 ≈ 83.333us
    // 每个计数单位时间 = 83.333us / 50 = 1.6667us
    // 1.6667us = 3.333个机器周期 → 取3个机器周期(1.5us)
    // 定时器初值 = 65536 - 3 = 65533(0xFFFD)
    TL0 = 0xFD;                // 低8位初值
    TH0 = 0xFF;                // 高8位初值

    ET0 = 1;                   //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 使能总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
}

// 更新占空比(适配50个计数单位)
void updateDutyCycle()
{
    // 占空比 = (PWM_PERIOD - low_time) / PWM_PERIOD * 100%
    switch(a)
    {
        case 0: low_time = 3;     break;  // 94% ≈ (50-3)/50
        case 1: low_time = 8;     break;  // 84% ≈ (50-8)/50
        case 2: low_time = 15;    break;  // 70% = (50-15)/50
        case 3: low_time = 50;    break;  // 0% (持续低电平)
        default: a = 0; low_time = 3;     // 异常保护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 IO口配置 (推挽输出增强驱动能力)
    P5M0 = 0x10;     // P5.4推挽输出
    P5M1 = 0x00;
    P3M0 = 0x01;     // P3.0推挽输出
    P3M1 = 0x00;
    P3M0 &= 0xFD;    // P3.1准双向输入
    P3M1 &= 0xFD;

    Timer0Init();
    powerCtrl = 1;   // 始终开机
    updateDutyCycle();  // 初始化占空比(默认0档)

    while(1)
    {
        // 按键处理
        if(dimKey == 1)
        {
            keyPressed = 0;  // 按键释放,重置标志
        }
        else if(!keyPressed)
        {
            t1++;
            // 20ms防抖(基于1.5us定时器中断,20ms=20000us/1.5us≈13333次)
            if(t1 >= 13333)
            {
                keyPressed = 1;
                a = (a + 1) % 4;  // 循环切换0-3档
                updateDutyCycle();
                t1 = 0;
            }
        }

        // PWM输出控制
        PWMOut = (pwm_cnt < low_time) ? 0 : 1;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核心频率控制)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 重装载初值,确保每次中断间隔严格为1.5us
    TL0 = 0xFD;
    TH0 = 0xFF;

    // 周期计数(0到49循环,共50个单位)
    pwm_cnt++;
    if(pwm_cnt >= PWM_PERIOD)
    {
        pwm_cnt = 0;  // 完成一个周期(50 × 1.5us = 75us → 13.3KHz,实测修正后≈12K)
    }
}

已通过验证,放心食用。

网友A:
软件实现的PWM。
其实这款芯片支持硬件PWM的。

网友:
软件实现的PWM。
其实这款芯片支持硬件PWM的。

欢迎大家一起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