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 8502E 启动脚125能用61脚替代吗

楼主:
ITE 8502E 启动脚125能用61脚替代吗  我的笔记本主板里就是用61脚接PWRSW 不是启动脚125脚请问可以吗 谢谢

网友A(2025-09-25):
高电平触发?上电后NMOS栅极高电平,NMOS导通,PWRSW接地变低电平,不触发开机.PWRON接按键后,按键接地,PWRON变低电平,NMOS栅极电平被拉至低电平,NMOS截止,PWRSW悬空变高电平,触发开机.

网友B:
pwron#接外部的开关,开关按下会将讯号拉low,然後经过Q14将讯号反相为high给 it8502,告知switch被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