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AC-DC的电源过压保护是否需

楼主(2025-09-24):
这种AC-DC的电源过压保护是否需要增加?如何设计过压保护电路?欠压保护芯片是自带的HV脚

网友A:
软起动,不少要求高的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起动,不少要求高的还是有的。

输入过压保护和软启动是两码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过压保护和软启动是两码事吧

回复错了,成本允许下增加过压还是有必要的,利用HV控制FB引脚即可,需要加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