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供电接口类型问题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类型的供电接口,从来没有见过,是一个很老的电子气压计上的。

网友A(2025-09-25):
我顶!没人知道吗?看来这东西真是太老了

网友B:
在某一个宝上用图片搜索找找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某一个宝上用图片搜索找找看吧

试过了,没找到

网友C:
就是USB接口,小方口5脚USB, 由于设计缺陷,里面的柱子很容易断, 现在几乎没有使用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USB接口,小方口5脚USB, 由于设计缺陷,里面的柱子很容易断, 现在几乎没有使用的了;

好的好的,感谢大佬,头次见这种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