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芯片实现非阻塞按键功能,但代码程序出现错误,求解答

楼主(2025-09-25):
想按下按键1时io口翻转,但功能实现不了

#include <ny8.h>
#include "ny8_constant.h"
#include "main.h"
//--------------- Global Definition ----------------------------------------
//--------------------------------------------------------------------------
unsigned char key_num;

void delay(int);
void DriverInit();
void key_tick();
unsigned char key_getnum();
unsigned char key_getstate();
//--------------------------------------------------------------------------
void main(void)
{
        DriverInit();
        key_num = key_getnum();

        while(1)
        {
                if(key_num == 1)
                {
                        PB0 = !PB0;
                        PB1 = !PB1;
                        PB2 = !PB2;
                        PB3 = !PB3;
                }

        }

}

void DriverInit()
{
        DISI();
//;Initial GPIO
    IOSTA = C_PA0_Input | C_PA1_Input;
    PORTA = 0xFF;
    APHCON = 0b11111100;

    IOSTB = C_PB_Output;
    PORTB = 0x00;

//;Initial Timer0
        PCON1 = C_TMR0_Dis;                                                // Disable Timer0
        TMR0 = 0x7C;                                                                // 初始值125
        T0MD = C_PS0_TMR0 | C_PS0_Div32 ;

        INTE = C_INT_TMR0;
        T0IF = 0;//中断标志位

//;Enable Timer0 & Global interrupt bit
        PCON1 = C_TMR0_En;                                                 // Enable Timer0
        ENI();                                                                        // Enable all unmasked interrupts

}

unsigned char key_getnum()
{
        uchar temp;

        if(key_num)
        {
                temp = key_num;
                key_num= 0;
                return temp;
        }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key_getstate()
{

        if(KEY1 == 0)
        {
                return 1;
        }
        if(KEY2 == 0)
        {
                return 2;
        }
        return 0;
}

void key_tick()
{
        static uchar count;
        static uchar now,last;
        count++;
        if(count % 5 ==0)
        {
                last = now;
                now = key_getstate();
                if(last == 0 && now != 0)
                {
                        key_num = now;
                }
        }
}

//--------------------------------------------------------------------------
void isr(void) __interrupt(0)
{

        if(INTFbits.T0IF)
        {
                key_tick();
                INTF= (unsigned char)~(C_INT_TMR0);        // Clear T0IF flag bit

        }

}

//--------------------------------------------------------------------------
void delay(int count)
{
        int i;
        for(i=1;i<=count;i++)
        ;
}

网友A:
具体问题出现是什么,你这个貌似没有消抖啊

楼主:
我在定时器里面每20ms检测一次按键,消抖了应该。
unsigned char key;
void main(void)
{
        DriverInit();
        key = key_getnum();
        while(1)
        {
                if(key == 1)
                {
                        PB0 = !PB0;
                        PB1 = !PB1;
                        PB2 = !PB2;
                        PB3 = !PB3;
                }
        }
}
我之前主函数漏了一个变量,但是改完还是实现不了功能,我是按照b站江科大的案例进行写的, 我初始化改为PORTB = 0xF0;   我PB口设置为输出灯仿真,初始状态就是灯一直闪.然后按键功能实现不了。哪里出问题了我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定时器里面每20ms检测一次按键,消抖了应该。
unsigned char key;

解决了,就是没有关看门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定时器里面每20ms检测一次按键,消抖了应该。
unsigned char key;

这个问题你把代码输入到通义千问里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