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AC-DC的电源过压保护是否需要增加?如何设计过压保护电路?欠压保护芯片是自带的...

楼主:
这种AC-DC的电源过压保护是否需要增加?如何设计过压保护电路?欠压保护芯片是自带的HV脚

网友A(2025-09-26):
看图片,已经有电压电流保护功能,欠压保护是芯片具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已经有电压电流保护功能,欠压保护是芯片具备的。

哪个是过压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过压过流保护功能

看到零火线线束入端那个RT1和整流桥旁边那个RT2(写着NC也是要短接的,不然断开了)了吗?那是热电阻(保险丝)电流过大它就自己烧断了,这是过流保护,电压保护看到火零线过变压器后的电容CX2(224K/270V)了吗,那应该是一个压敏电阻(电压超过270V就会自己击穿变成短路),因为在交流电两端正常情况下不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