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与扬声器阻抗、功率匹配问题

楼主(2025-09-25):
打算用NS4160这个音频功放IC做个小东西,看参数支持5W、2Ω负载,市面上5W、2Ω的喇叭太难找了。请教大佬可不可以选用3W、4Ω的喇叭来驱动播放声音,如果选择阻抗不一致的喇叭,其中参数有什么选择规律吗
(个人猜想是不是喇叭能不能正常播放声音和电流有关,例如最大额定功率3W、4Ω的喇叭根据公式计算出最大电流约等于0.866A,是不是功放输出最大电流必须要低于这个值,否则会烧掉喇叭呢,功放输出电流稍低于这个最大电流值都可以符合要求进行声音播放呢)

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喇叭阻抗大无非就是功放满功率发挥不出来,没别的缺点。

网友B:
可以选用5W、4Ω的喇叭, 两只并联使用 , 能达到阻抗匹配.

网友C:
功放的电流随着音量的大小发生变化的,不是固定的。如果扬声器阻抗低于功放规定的最小阻抗,那么电流有可能超过它能承受的范围,发热增大,效率降低,大音量下有可能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D:
加个阻抗变压器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用5W、4Ω的喇叭, 两只并联使用 , 能达到阻抗匹配.

额定5W推动10W就一定好么,不如上一只5W44Ω罢。

网友E:
阻抗不匹配,理论上会造成电流干扰且影响功率发挥。
但实际上如果不追求HIFI差不多就行。

网友F:
这种小喇叭,符合功率要求就行

网友G:
有电流都能响

网友H:
这阻抗差距不是很大,影响不是很大吧

网友I:
你们这些说阻抗不匹配的就不能看看芯片手册再来大放厥词?

https://www.chipsourcetek.com/Uploads/file/NS4160.pdf

网友J:
功放的供电固定,喇叭的阻抗越小,电流越大,功率就越大,所以芯片参数标的是最小阻抗的喇叭能达到的最大功率,用2倍阻抗的喇叭,功率应该是0.7倍,3W4Ω刚刚好

网友K:
理论上是可以2欧姆的喇叭,事实上这时候功放块功耗很大,只能应用在D类状态.5W/2Ω的意思是在5
V状态下的芯片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功放的供电固定,喇叭的阻抗越小,电流越大,功率就越大,所以芯片参数标的是最小阻抗的喇叭能达到的最大功 ...

P=U*U/R
U不变,R变成2R,功率P是0.5P,你说的0.7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