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铺铜问题

楼主:
老铁们,有没有能把这样的板快速一点铺铜的好办法?铺成图2的样子

1

1

2

2

网友A(2025-09-26):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铺成这样并不难,难得是大部分人没有耐心。

网友B:
除了地线的线宽弄粗一点,有些不规则的地方用填充,然后全铺地不就行了

网友B:
而且你有些地方线抄错了

网友C:
这个板子就没多少铺铜,都是走线

网友D:
把图二的铜皮和走线拷贝到图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有些地方线抄错了

不是抄的,是自己画的,铜也是自己铺的,只是觉得自己的方法铺的有些慢,想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抄的,是自己画的,铜也是自己铺的,只是觉得自己的方法铺的有些慢,想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那你可以试试负片画法,有线的地方没铜,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有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