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放大的方法。

楼主(2025-09-26):
WIFI设备,发射功率太小,有没有WIFI放大的模块,把设备天线连接到放大器的输入,然后把WIFI放大输出

网友A:
毫无意义,WiFi是双向的,你增加一端的发射功率,无法增加另一端的发射功率,结果就是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B:
据说无线收发的增距设备一般称中转而不说放大。

网友C:
跨两个WIFI设备覆盖区域范围的漫游?试试MESH路由器

网友D:
多接个AP吧,用支持MESH功能的最方便。

网友E:
网上有那种WiFi PA,通常要买2个安装到收发才有效果

网友F:
862主题大哥天天问,先把自己手机wifi放大让路由器听见再说吧,您当路由器是聋子,它还得听你手机
划到哪个女主播,它才能发信号数据给你看视频,你手机wifi功率小喊不动话路由器听不见,路由器wifi
功率再大有毛用

网友G:
很多年前某一个宝就有WIFI放大器出售了,小的大的都有。
本质上就是一个普通无线路由器,桥后转发信号,你买一只旧无线路由器来转发效果更好。
如果要统一管理,那就用AP模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862主题大哥天天问,先把自己手机wifi放大让路由器听见再说吧,您当路由器是聋子,它还得听你手机
划到哪 ...

你这个“862主题大哥”的名字用不着多长时间就得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862主题大哥天天问,先把自己手机wifi放大让路由器听见再说吧,您当路由器是聋子,它还得听你手机
划到哪 ...

应该叫十万个为什么大姐。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862主题大哥”的名字用不着多长时间就得改了

果然,要说提问数量这个定是前三,不要拿质量说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862主题大哥天天问,先把自己手机wifi放大让路由器听见再说吧,您当路由器是聋子,它还得听你手机
划到哪 ...

你可以选择回答或者不回答,人家求知有什么问题。

网友J:
见过成品用RF2126芯片的PA放大器,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