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湿器如何用单片机判断是否水?

楼主(2025-09-27):
如果不用ADC'还有其他方法或者检测电路吗

网友A:
你是说输出带水、还是底部缺水?
具体表达什么?方法很多,看你什么目的

网友B:
太多了但实用且便宜的都在市场的低端产品上

网友C:
市售家用加湿器用浮子+磁铁+干簧管检测水位,干簧管提供开关信号,用不着ADC。

网友D:
20年前那种雾化头上面好像有个热缩管包着的类似3W电阻那么大小的东西
那雾化片不耐用的,一段时间就破了

网友E:
没有比ADC检测工作电流更廉价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输出带水、还是底部缺水?
具体表达什么?方法很多,看你什么目的

缺水,就是加湿器工作时需要知道是否缺水

楼主:
我看的很多是两个金属棒

网友F:
两个金属触点检测,接触到水就通电,但这个我试过容易因为电泳问题导致电极氧化;
浮球加磁铁干簧管或限位开关,之前做水塔水位控制器时见过一种里边用水银的不错,不过可能成本降不下来;
压力检测,有些洗衣机就用这个方法;
电容量检测,做两个绝缘的电极片,泡水和不泡水电容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输出带水、还是底部缺水?
具体表达什么?方法很多,看你什么目的

底部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售家用加湿器用浮子+磁铁+干簧管检测水位,干簧管提供开关信号,用不着ADC。

我是怕高频震荡型号会影响到A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比ADC检测工作电流更廉价的方案了。

你好 大佬 高频震荡信号会不会干扰到AD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金属触点检测,接触到水就通电,但这个我试过容易因为电泳问题导致电极氧化;
浮球加磁铁干簧管或限位 ...

我拆了一个同类产品用的是两个金属探针,我比较好奇它的检测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拆了一个同类产品用的是两个金属探针,我比较好奇它的检测方法

一个探针接正电位,另一个探针接下拉电阻,同时接入检测脚,检测到低电位就是没水,高电位就是有水。

把水位当做一个有一定电阻量的开关来理解。

网友G:
接触式的就是探针测电位,非接触的就超声波,光电开关之类的,不过廉价的体积也都不小,而且也得上机械结构配合,最简单的找现成的水位或者水检测模块,没干过这个,只是提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 大佬 高频震荡信号会不会干扰到ADC呢

你反复发帖问这个无聊问题好几个月了,就不能亲自测试一下吗?

网友G:
楼上16楼说的没问题,而且一般你用adc的话,器件手册会写,加上你的绘制和信号周期避开就行了,光说高频信号,啥参数都没有,别人只能给你说玄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售家用加湿器用浮子+磁铁+干簧管检测水位,干簧管提供开关信号,用不着ADC。

谢谢大佬!!!

网友H:
你要反应的水有多少?10克水与0.1克水的判断完全不同。水的介电系数很大,对电容来说探测很敏感,ADC测电容比电阻法好很多,甚至可以考虑电容触摸芯片有些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比ADC检测工作电流更廉价的方案了。

是不是需要一个功率检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金属触点检测,接触到水就通电,但这个我试过容易因为电泳问题导致电极氧化;
浮球加磁铁干簧管或限位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16楼说的没问题,而且一般你用adc的话,器件手册会写,加上你的绘制和信号周期避开就行了,光说高频信 ...

108k的pwm信号,经过25:800uH的电感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反应的水有多少?10克水与0.1克水的判断完全不同。水的介电系数很大,对电容来说探测很敏感,ADC测电容 ...

这个问题,我在后续也发现了,一瓶盖水,一瓶水,纯净水,自来水 实测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I:
这是缺整个加湿器方案啊

网友J:
接个tip223触摸模块吧,贴水箱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