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监听端口的集线器制作方法

楼主(2025-09-27):
求这种集线器接线图

网友A:
交换机上就可以实现监听。
再说你有图了焊一下试试也没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上就可以实现监听。
再说你有图了焊一下试试也没多少钱的

上图错误,普通交换机没法设置镜像端口,

网友B:
买个集线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