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1电流计算对不对?怎么推导不出来I1的表达式是图中那样

楼主:
I1电流计算对不对?怎么推导不出来I1的表达式是图中那样

网友A(2025-09-28):
环路稳定后当然不用考虑那两个电流。因为Vout是可变的,以满足你的公式4的要求。

网友B:
Rd1与Rd2那边没有相交点吗?
FB没有电流流过吗?

网友C:
建议你去找一个SC8701手册看看,就会明白了!

网友D:
那么楼主推导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E:
Vref(参考电压)是电子电路中用于判断信号高低电平的基准电压,通常作为模数转换(ADC)、数模转换(DAC)或运算放大器等电路的输入参考标准。
SC8701是一款同步升降压控制器,其反馈电阻(FB)主要用于调节输出电压和电流。
以上皆为百度搜索结果,供参考。

网友F:
箭头所指表达式是正确的。电阻的压降除以电阻值就是流经电阻的电流。不需要考虑其它因素。

网友F:
楼主可能是想要Vout和Vdac的表达式。
Vout = (Vref * 2 - Vdac) * Rup / Rd + Vref =  (1.22 * 2 - Vdac) * 100 / 6.4 + 1.22;
分析表达式:
当Vdac为0时,Vout 最大,为39.345V。
当Vdac为2.44V时,Vout=1.22V。

网友G:
不用,因为FB的电压可以认为是固定位VREF(因为芯片调整SW,从而VOUT变化),VOUT变化,让VREF引脚电压固定在那个点

网友H:
公式没有毛病,通过改变Vdac可以用数字量控制I3,从而控制I1,由于Vref不变,所以可以调输出Vout

网友I:
考虑了吧,第一个式子KCL方程说明,i1是由i2和i3决定的,而i2就是电压除以电阻,i2就是rd2两端的电压除以电阻,即3式的结果。还是我理解错楼主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