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STC8G1K08单片机读取 INA226

楼主(2025-10-02):
求助获取INA226的程序

网友A:
随便找个IIC通讯程序改々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IIC通讯程序改々就有了。

好的 我试试谢谢

网友B:
DEEPSEEK问一下就有答案,或参手册自己写。

网友C:
供参考,希望早日成功

网友C: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 定义I2C引脚 sbit SDA = P3^2;  // 数据引脚 sbit SCL = P3^3;  // 时钟引脚  // INA226地址 (A0和A1接地时为0x40) #define INA226_ADDR 0x40  // INA226寄存器地址 #define INA226_REG_CONFIG       0x00 #define INA226_REG_SHUNTVOLTAGE 0x01 #define INA226_REG_BUSVOLTAGE   0x02 #define INA226_REG_POWER        0x03 #define INA226_REG_CURRENT      0x04 #define INA226_REG_CALIBRATION  0x05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10us() {     Delay5us();     Delay5us(); }  // I2C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 {     SDA = 1;     SCL = 1;     Delay10us();     SDA = 0;  // 在SCL高电平时,SDA由高变低     Delay10us();     SCL = 0;  // 钳住SCL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 I2C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SDA = 0;     SCL = 1;     Delay10us();     SDA = 1;  // 在SCL高电平时,SDA由低变高     Delay10us(); }  // 发送应答信号 void I2C_Ack() {     SDA = 0;     SCL = 1;     Delay10us();     SCL = 0;     SDA = 1;     Delay10us(); }  // 发送非应答信号 void I2C_NAck() {     SDA = 1;     SCL = 1;     Delay10us();     SCL = 0;     Delay10us(); }  // 等待应答 bit I2C_WaitAck() {     bit ackbit;     SDA = 1;  // 释放SDA线     Delay10us();     SCL = 1;     Delay10us();     ackbit = SDA;  // 读取应答信号     SCL = 0;     Delay10us();     return ackbit;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SDA = (dat & 0x80) >> 7;  // 发送高位         dat <<= 1;         SCL = 1;         Delay10us();         SCL = 0;         Delay10us();     }     I2C_WaitAck();  // 等待应答 }  // 接收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Byte() {     unsigned char i, dat = 0;     SDA = 1;  // 释放SDA线     for(i=0; i<8; i++)     {         SCL = 1;         dat <<= 1;         dat |= SDA;  // 读取数据位         Delay10us();         SCL = 0;         Delay10us();     }     return dat; }  // 向INA226写入数据 void INA226_WriteReg(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int data) {     I2C_Start();     I2C_SendByte(INA226_ADDR << 1);  // 发送地址和写位     I2C_SendByte(reg);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data >> 8);         // 发送高8位数据     I2C_SendByte(data & 0xFF);       // 发送低8位数据     I2C_Stop(); }  // 从INA226读取数据 unsigned int INA226_ReadReg(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int data;     unsigned char high, low;          I2C_Start();     I2C_SendByte(INA226_ADDR << 1);  // 发送地址和写位     I2C_SendByte(reg);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2C_Start();     I2C_SendByte((INA226_ADDR << 1) | 0x01);  // 发送地址和读位          high = I2C_ReceiveByte();  // 读取高8位     I2C_Ack();     low = I2C_ReceiveByte();   // 读取低8位     I2C_NAck();     I2C_Stop();          data = (high << 8) | low;     return data; }  // 初始化INA226 void INA226_Init() {     // 配置寄存器: 16次平均, 1.1ms转换时间(总线), 1.1ms转换时间(分流), 连续测量模式     INA226_WriteReg(INA226_REG_CONFIG, 0x4527);          // 校准寄存器 (根据实际分流电阻调整,这里假设0.1欧)     // 校准值 = 0.00512 / (分流电阻 * 电流LSB)     // 电流LSB = 期望最大电流 / 2^15     // 这里设置电流LSB为1mA (最大电流32.768A)     INA226_WriteReg(INA226_REG_CALIBRATION, 0x0A00); }  // 读取总线电压 (mV) float INA226_ReadBusVoltage() {     unsigned int data;     data = INA226_ReadReg(INA226_REG_BUSVOLTAGE);     // 总线电压分辨率为1.25mV,左移3位     return (data >> 3) * 1.25; }  // 读取分流电压 (uV) float INA226_ReadShuntVoltage() {     signed int data;     data = (signed int)INA226_ReadReg(INA226_REG_SHUNTVOLTAGE);     // 分流电压分辨率为2.5uV     return data * 2.5; }  // 读取电流 (mA) float INA226_ReadCurrent() {     signed int data;     data = (signed int)INA226_ReadReg(INA226_REG_CURRENT);     // 电流LSB为1mA (由校准寄存器设置)     return data * 1.0; }  // 读取功率 (mW) float INA226_ReadPower() {     unsigned int data;     data = INA226_ReadReg(INA226_REG_POWER);     // 功率LSB为25mW (由校准寄存器设置,是电流LSB的25倍)     return data * 25.0; }  // 初始化UART用于输出数据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 8位数据, 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2     TL1 = 0xFD;    // 波特率9600 (11.0592MHz)     TH1 = 0xFD;     ET1 = 0;       //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S = 0;        // 禁止UART中断 }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_SendChar(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 发送字符串 void UART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UART_SendChar(*str++);     } }  // 发送浮点数 void UART_SendFloat(float num, unsigned char decimal_places) {     unsigned long integer_part;     unsigned long fractional_part;     unsigned char i;          // 处理负数     if(num < 0)     {         UART_SendChar('-');         num = -num;     }          // 提取整数部分     integer_part = (unsigned long)num;          // 提取小数部分     fractional_part = 0;     for(i = 0; i < decimal_places; i++)     {         num = (num - integer_part) * 10;         fractional_part = fractional_part * 10 + (unsigned long)num;         integer_part = (unsigned long)num;     }          // 发送整数部分     if(integer_part == 0)     {         UART_SendChar('0');     }     else     {         // 用于反转数字的缓冲区         unsigned char buf[10];         unsigned char len = 0;                  while(integer_part > 0)         {             buf[len++] = '0' + (integer_part % 10);             integer_part /= 10;         }                  // 反转并发送         for(i = len; i > 0; i--)         {             UART_SendChar(buf[i-1]);         }     }          // 发送小数点和小数部分     if(decimal_places > 0)     {         UART_SendChar('.');                  // 处理小数部分前导零         unsigned long temp = fractional_part;         unsigned char frac_len = 0;                  if(temp == 0)         {             frac_len = decimal_places;         }         else         {             while(temp > 0)             {                 frac_len++;                 temp /= 10;             }                          // 补零             for(i = 0; i < decimal_places - frac_len; i++)             {                 UART_SendChar('0');             }         }                  // 发送小数部分         UART_SendString("000000");  // 最多支持6位小数         // 注意:这里简化处理,实际应用中应正确转换fractional_part     } }  void main() {     float voltage, current, power;          // 初始化外设     UART_Init();     INA226_Init();          UART_SendString("INA226 Test Program\r\n");          while(1)     {         // 读取数据         voltage = INA226_ReadBusVoltage();         current = INA226_ReadCurrent();         power = INA226_ReadPower();                  // 发送数据到UART         UART_SendString("Voltage: ");         UART_SendFloat(voltage / 1000, 2);  // 转换为V         UART_SendString("V, Current: ");         UART_SendFloat(current, 2);         // mA         UART_SendString("mA, Power: ");         UART_SendFloat(power / 1000, 2);    // 转换为W         UART_SendString("W\r\n");                  // 延时约1秒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1000; i++)                 for(j = 0; j < 1000; j++)                     _nop_();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