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无法被电脑识别

楼主:
型号
普中 51 单片机 - A6
单片机芯片 STC89C516

现象
  • 数据线连接到电脑后,电脑没有识别出设备,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有发现新增设备
  • 驱动没有成功安装(显示预安装成功),并且更换了多条数据线仍没有解决(数据线没有问题,可以传输其它设备的数据)
  • 开关没有打开时,指示灯就已经亮了(见下图),打开开关后,指示灯会变得更亮一点

排查
  • 开关没有打开时,用万用表测了 VCC 为 3V(所以指示灯亮了),打开开关后,VCC 变成了 5V(所以指示灯变得更亮了)
  • 怀疑是单片机反向供电,所以测了下单片机的 VCC 引脚,也为 3V。拆掉单片机芯片后,开关关闭时,指示灯灭了,打开开关后,指示灯会亮(VCC 也为 5V)、
  • 重新安装单片机芯片,断开开关,但是把电路板上的 URXD 和 P31T 断开后,指示灯灭
  • 拆掉单片机芯片,断开开关,发现 CH340C 芯片(原理图写的是 CH340G,但实际芯片型号是 CH340C)的各个引脚都在 4.5V - 5V 左右,其中:VCC 引脚为 5V(与原理图一致),TXD、RXD 引脚为 4.79V,V3 引脚为 5V,UD+、UD- 引脚为 4.6V,RTS#、DTR# 引脚均为 5V

疑问
我是一个单片机新手,想问下大家这种情况是不是基本可以确定是 CH340C 芯片的问题,或者是 V3 引脚外接的退耦电容问题呢?如果不确定的话我还需要哪些排查手段呢?家里没啥元件,我想定位到根因再一次性入手~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5-10-03):
同一板上有两片STC,目测有J44和J39,检查是否正确连接到相关的单片机。
用万用表测340芯片的输出是否正确连上P30、P31

网友B:
用烙铁去掉三极管Q5,还有拔掉j39,j44跳线,然后连接usb线电脑看能不能识别出ch430,如果能识别出就说明芯片没坏,如果不能识别那芯片大概率是坏了,第一步先这样排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烙铁去掉三极管Q5,还有拔掉j39,j44跳线,然后连接usb线电脑看能不能识别出ch430,如果能识别出就说明芯 ...

我试了下,还是识别不出来,看来大概率是芯片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一板上有两片STC,目测有J44和J39,检查是否正确连接到相关的单片机。
用万用表测340芯片的输出是否正确 ...

是的,有两片 STC,我现在连接的是 STC89C516,也就是可拆卸的那块
开关关闭时,J39 和 J44 的跳线没拔掉的情况下,我用万用表测试了 P30 和 P31 的电压,和 340 芯片的两个引脚 TXD 和 RXD 都是一致的。不过拔掉 J39 和 J44 的跳线后 P30 和 P31 的电压就变成 0 了,我理解这样应该是正确连上了对吧~

网友D: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普中51单片机A6连接电脑后无法被识别,驱动安装失败,且开关未打开时指示灯就亮,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 **驱动安装问题**:     - **安装顺序问题**:驱动显示预安装成功但未真正安装好,可能是安装顺序有误。尝试先将数据线连接到单片机上,打开单片机开关,然后再将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上,最后运行驱动安装程序进行安装。     - **驱动版本问题**:确保安装的是与单片机串口芯片匹配的驱动程序。普中51单片机A6可能使用的是CH340芯片,需要安装CH340的驱动程序。如果驱动版本不正确或不兼容,可能会导致安装失败。可以到普中科技官网或CH340芯片的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的驱动程序进行安装。 - **硬件问题**:     - **串口芯片故障**:从你测量的结果来看,开关未打开时VCC为3V,打开后为5V,且拆掉单片机芯片后,开关关闭时指示灯灭,打开开关后指示灯亮,VCC也为5V。重新安装单片机芯片,断开开关,把电路板上的URXD和P31T断开后,指示灯灭。这些现象表明可能是单片机反向供电,而CH340C芯片的各个引脚电压也存在异常,有可能是CH340C芯片损坏。可以尝试更换CH340C芯片来解决问题。     - **单片机芯片故障**:如果CH340芯片正常,那么可能是单片机芯片本身存在问题。可以尝试更换一块新的STC89C516芯片,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 **电路短路或断路**:检查电路板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的情况,特别是与电源、串口相关的线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相关线路的通断,以及各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 **其他问题**:     - **电脑系统问题**:电脑系统可能存在一些异常,导致无法正常识别设备。可以尝试在其他电脑上连接该单片机,看是否能正常识别。如果在其他电脑上可以识别,那么可能是当前电脑的系统问题,可以尝试更新系统补丁、修复系统文件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E:
现象2的“驱动没有成功安装”是你自己判断的吗?正常插入USB设备电脑都得有反应,要么是新增的设备要么是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带黄感叹号的,所以你的是电脑没有任何反应?如是,1:开发板插到别的电脑判断是否正常(单片机可插可不插);2:用别的USB设备插入你的电脑的同一个USB插座,判断该口的USB是否正常。

网友F:
单片机如果没有坏,可以手动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