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改电源问题

楼主(2025-10-03):
主要针对的是这个芯片改可调电源电压源,看过很多资料,都是通过调节电阻,想通过数字化进行数控  不知道怎么控制好这控制芯片的1脚样点还是控制2脚的基准点?

网友A:
如果范围不大,改1脚2脚只要不超过datasheet里面的共模电压范围都可以,改动范围太多要动变压器,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B:
控制2脚基准点

网友C:
模拟的怎么控制,数控的接法一样,调压控制1脚

网友D:
请问你要用什么芯片来输出这个控制电压呢,我以前的一个红灯组合音响,里面也是直流控制,用的好象是一个2239?

网友E(2025-12-10):
4脚电压直接改变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