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ISP下载软件如何将STC8H8K64U的时钟设置为外接晶振

楼主(2025-10-03):
STC ISP下载软件如何将STC8H8K64U的时钟设置为外接晶振。一直都用的是内置RC时钟,现在需要用到外接晶振,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A:
STC8H8K64U上电后配置特殊功能寄存器选择为外部晶振,具体配置方法见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H8K64U上电后配置特殊功能寄存器选择为外部晶振,具体配置方法见数据手册。

谢谢回复

网友B:
#include "reg51.h"

#define CL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define CLKDIV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1)
#define HIR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2)
#define XOS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3)
#define IRC32K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4)

sfr     P_SW2       =   0xba;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_SW2 = 0x80;
    CLKSEL = 0x00;                              //选择内部IRC ( 默认 )
    P_SW2 = 0x00;

/*
    P_SW2 = 0x80;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while (!(XOSC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CL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CLKSEL = 0x01;                              //选择外部晶振
    P_SW2 = 0x00;
*/

/*
    P_SW2 = 0x80;
    IRC32KCR = 0x80;                            //启动内部32K IRC
    while (!(IRC32K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CL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CLKSEL = 0x03;                              //选择内部32K
    P_SW2 = 0x00;
*/

    while (1);
}

网友C:
除非特别要求,当下用STC无需外加那个东东。
如果要加,参手册就好。手册可去官网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特别要求,当下用STC无需外加那个东东。
如果要加,参手册就好。手册可去官网下载的。

明白,多谢大师

网友D:
AVR单片机有熔丝位fuse,某些Cortex-M单片机有option bytes来控制。

如果编程软件里面没有这些选项,那就只能软件控制,现代单片机大都是默认RC振荡器做时钟,软件运行起来再选择时钟来源。

网友E:
使用外部晶振:

OSC:
MOV P_SW2, #80H
MOV A, #11000000B  ;使能外时钟,无源晶振
MOV DPTR, #0FE03H  ;XOSCCR
MOVX @DPTR, A
OSC1:              ;等待稳定
MOVX A, @DPTR
ANL A, #00000001B
JZ OSC1

CLR LAMP

MOV A, #01H        ;切换到外部晶振
MOV DPTR, #0FE00H  ;CLSEL
MOVX @DPTR, A
MOV P_SW2, #00H
RET

网友F:
程序里配置一下,不过内置的已经够用了,还不精确?

网友G:
STC8系列、STC32系列、Ai8051U系列的外部晶振要使用软件启动:
        P_SW2 = 0x80;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while (!(XOSC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CL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CKSEL  = 0x01;                               //选择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