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低廉的遥控开关

楼主(2025-10-03):
     以下电路为蓝牙遥控开关,其制作成本不足5元。主要元件蓝牙模块在某宝特价版上不足一元,我用红包仅用两分钱就拿下,购买其它型号的蓝牙模块
一定要了解其状态输出端是否为蓝牙连接时为高电平,断开时为低电平。手机遥控可选用HC蓝牙助手APP进行。该电路可用于制做遥控插座或室内灯具控制,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感谢分享,只是输出电压和电流都不大吧?要输出220,最上边的线要重新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只是输出电压和电流都不大吧?要输出220,最上边的线要重新改一下

请管理员把我上一条回复删去.对不起,非常抱歉.是我画错电路图了.上面输出端应直连上面输入端.多谢指正.

网友B:
请问,3 只脚的 mx22a 是s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3 只脚的 mx22a 是s什么元件'

MX-22A是一种双模蓝牙模块.它共有碍18个端子,该电路只需用它的三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