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实战项目入门

楼主(2025-10-03):
用51单片机做一个物联网项目,用开发板功能调试完后接下来如何组装,需要自己画板子吗?

网友A:
如果是演示demo用开发板足够了,甲方有意向才要画板子。

网友B:
开发板上与项目有关的控制芯片、物联网芯片、外围电路搬到你画的板子上,然后焊接测试功能是否一致。

网友C:
用开发板功能调试完成说明其用到的硬件和你编写的软件满足设计要求,如果甲方有硬件设计能力,你只要提供软件和调试服务即可。如果甲方只有项目,那你就得软硬一条龙服务,包括自己画板子(当然可以外包)。

网友D:
开发板先测试没问题了再画板子,自己不会画可以直接找网上代画,比如立创就可以

网友E:
不需要的。项目成功了是有经费的,可以出钱让别人画就好

网友F:
使用开发板能够调试成功说明电路是没问题的,你在做项目的时候也会用到其他电子模块或元件,功能调试可以用导线连接,但是作为产品要考虑一体化和紧凑性,开发板不用的功能部分也不必保留,因此最好还是自己综合项目功能独立绘制PCB,推荐:嘉立创,元件库比较丰富,生成BOM可以直接打板,特别方便

网友G:
如果你希望项目成为一个独立、稳定、体积更小甚至准备批量生产的产品,那么建议你自己设计并制作专用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