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57哪个厂家比较好?

楼主(2025-10-04):
供应商说是原装的,偶尔会有问题,测试中时好时坏。
输入10MA,输出几乎没有,就标准IO没有外接上拉电阻都拉不下来。
关键是没怎么用。
后来测试初级,用电阻档,发现有170几欧姆电阻,正常是无穷大的才对吧。数字表的电阻档是打不开里面二极管的吧。很奇怪。

楼主:
纠正一下,不是170欧姆,因为我并联有一个330欧姆电阻的,拆下来测量,是369欧姆,正反向有几欧姆的差,这个算下来电流还是有剩余的,所以还能用,偶尔出现不能用的情况大概是内部那个电阻变小了吗?

网友A:
EL357原厂是EVERLIGHT(亿光),用电阻档测二极管也真是个人才,应该用二极管档,光耦的红外发光管正向电压在1.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357原厂是EVERLIGHT(亿光),用电阻档测二极管也真是个人才,应该用二极管档,光耦的红外发光管正向电压在 ...

买的就是亿光的,整盘的,标签上那个蓝紫色LOGO闪光的。至于是不是真的,那就要问问供应商了,估计回答也肯定是的
用电阻挡测量二极管是否损坏难道不对吗?
二极管档位也测试了,正向压降0.35V,反向压降0.4V,但是的确还是能用的,只是偶尔会发生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就是亿光的,整盘的,标签上那个蓝紫色LOGO闪光的。至于是不是真的,那就要问问供应商了,估计回答也 ...

你说的全是对的,你心里的答案也是对的,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就是亿光的,整盘的,标签上那个蓝紫色LOGO闪光的。至于是不是真的,那就要问问供应商了,估计回答也 ...

在线测试结果毫无意义,拿没焊到板子上的器件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测试结果毫无意义,拿没焊到板子上的器件测试。

拿下来测试过了,新的都是编带的,拿出来就没法上机器了
事实上在线测试也能参考的

网友C:
进口的原装亿光光耦芯片

网友D:
你用在哪里,  这种光耦CTR 50~600,

如果输入电流不大,你要选CTR大的, 如EL357XC EL357XD.

如果在小电流工作,大概只能工作在几KHZ~几十KHZ级别, 上升/下降时间比较大. 另外输出负载电阻也有关系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在哪里,  这种光耦CTR 50~600,

如果输入电流不大,你要选CTR大的, 如EL357XC EL357XD.

输入10MA,输出0.1MA,信号是机械限位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下来测试过了,新的都是编带的,拿出来就没法上机器了
事实上在线测试也能参考的

那么拿下来测试的结果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拿下来测试的结果是什么?

前辈帖子有,电阻档位测量300欧姆,二极管也差不多显示300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帖子有,电阻档位测量300欧姆,二极管也差不多显示300多吧

五十年前的老狗才会用电阻档测二极管。而且万用表电阻档测出来的结果完全不同,老狗必须指定500型指针表测试,你用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