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D-123的4148二极管长电的品质和晶导微的品质哪个好?

楼主(2025-10-06):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实验室,送上败家的样品,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普通人无法保证两家厂的产品批次质量。

网友B:
都好,随便用。

楼主:
一盘差好几十呢

网友C:
4148这种东西,以现在的技术,基本就是跟1206的电阻一样的成本了,22块一盘的,我都是随便选的,压根就没看过品牌
实在怕出问题,可以选参数更好的来代替4148

网友D:
这种小信号的开关管,使用者一般只要设计合理正向过流损坏的几率很小,实在不放心可以侧一下反向耐压和漏电流,参数越接近标称值越好。个人经验,便宜的产品一般一致性较差,只要不将参数选的比较极端(余量留够),都不会出问题,可多测几只试试。

网友B:
那就选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