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W8199参数

楼主:
搜不到?请教老师了。这个LED恒流芯片不常见,没有通常的全波桥式二极管整流获得直流高压。220V市电直接进入8199的1-8引脚,高压滤波电容电压290V也没有通常的310V那么高?

网友A(2025-10-06):
通常,这类的芯片可能是山寨的,比如JW未必是杰华特。
胜在便宜,主打低价产品,换型号特别地快。
所以维修建议是凑,凑不出来就改,成本考虑也可以换。

网友B:
人家就是故意打的假型号让你查不到,你找找类似的产品看看能不能把真型号查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类的芯片可能是山寨的,比如JW未必是杰华特。
胜在便宜,主打低价产品,换型号特别地快。
所以维 ...

我第一次见横流芯片没有全波桥式整流的!难道芯片里一并解决了220V整流吗?从实物做工看确实不敢恭维!铝散热片可能只有0.2毫米厚!散热片和恒流电路板做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