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找不到文件

楼主:
程序按组分类,在main.c文件中引用#include "hal_lcd1602.h"编译不报错。MID Group组的c文件中引用#include "hal_lcd1602.h"就找不到。文件存放方式如下:建立MID Group文件夹,在该文件夹中建立lcd1602文件夹存放.c 和.h文件。建立HAL Group文件夹,与上面类似。。。。

网友A(2025-10-06):
【已解决】在如图位置添加文件路径解决问题

网友B:
安装前,必须关闭杀毒软件,安装时不得更改安装目录,否则编程特别容易出错!

网友C:
一般放在同一目录下就可以,但工程文件里指定过位置的要留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安装前,必须关闭杀毒软件,安装时不得更改安装目录,否则编程特别容易出错!

仔细看楼主问题,跟安装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E:
类似这样头文件找不到路径的情况,主要是没有添加文件存储的路径信息,所以再新建文件夹中保存了.h文件,一定要记着在工程的C/C++中及时添加对应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