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灯条发热正常吗?

楼主(2025-10-06):
2835高压9VLED灯珠90mA电流,功耗0.81W(没超过额定功率1瓦),点亮10分钟,铝散热片手摸着烫手(不能捏住铝片)!这发热正常吗?

网友A:
很正常也很不正常。
照明的LED发热是正常的,不能及时散热就是不正常的。
想用得长久点,或加强散热或降低功率减热。

网友B:
1W应该是加散热片的功率,LED灯都有散热片,不加散热片灯芯很快烧黑,烧坏

网友C:
仅仅烫手,而不是烫出泡来,说明没问题。

网友D:
太正常了,想不热很简单不亮就行了。

网友E:
大功率LED必须用铝基板等高导热系数板材,只要不超过板材与元器件温度上限 且不要到焊盘锡的软化点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烫手,而不是烫出泡来,说明没问题。

立即烫出泡来!得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也很不正常。
照明的LED发热是正常的,不能及时散热就是不正常的。
想用得长久点,或加强散热或降 ...

我把电流从95毫安降到75毫安(降低21%),散热片还是烫手!!散热片是约0.8毫米厚15毫米宽的铝片(比较正规的灯条截取的)。难道还要风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LED必须用铝基板等高导热系数板材,只要不超过板材与元器件温度上限 且不要到焊盘锡的软化点就是正常 ...

灯芯温度和寿命有怎样的关系?

网友F:
测灯珠温度不超过要求就行,否则光衰很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灯芯温度和寿命有怎样的关系?

具体寿命、光衰见数据手册或咨询厂家

网友G:
器件温度没你想的吗么脆弱,摸上去觉得热:40度左右,摸上去烫手能放得住50度左右,摸上去烫手放不住60度左右。

网友H:
引用 楼主:
立即烫出泡来!得多少度?

能不能热平衡,装机箱(密封不通风)连续工作4小时试试,如果这个都扛不住尽早换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立即烫出泡来!得多少度?

别管多少度了,这种大功率的LED,只要不是热到低温锡能溶化的程度,都能正常使用。你实在是为了要降低温度而降低温度,不要考虑电流,而是考虑脉冲方式点亮,而且是低频率那种,类似于点亮500us, 灭5ms 这种频占比,温度就下来了,你不愿用脉冲的话,非要恒流的话,除非亮度低到失去大功率的意义,不然,只能通过散热风扇,或者加大散热片的方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灯珠温度不超过要求就行,否则光衰很快!

说的不错。没有专门仪器实际怎么测量?手摸散热片感到烫手,和不太烫手温度大概在多少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的不错。没有专门仪器实际怎么测量?手摸散热片感到烫手,和不太烫手温度大概在多少度?

温度太高肯定会光衰快,散热器温度不超过70度一般没问题。手摸烫手不会超过50度+。60度+的话你的手就已经放不住了。也就是说只要你的手能长时间放在散热器上,这个温度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温度太高肯定会光衰快,散热器温度不超过70度一般没问题。手摸烫手不会超过50度+。60度+的话你的手就已经 ...

手摸估计温度太粗略,并因人而异,并与环境温度有关。您说的手摸烫手不会超过50度?我觉得应该到60度以上了?有没有比较客观的办法估计温度?

网友G:
比较客观的办法估测温度,当然是用温度探头胶带粘在散热器上,热平衡后就是散热器实际温度或者直接用红外测温仪也可以。用手测是老一辈工程师的经验传承,不用怀疑,多试几次就会有直观感受了,就像厨师能凭经验判断几成油温一样。不信的话,可以用一杯热水,配合温度计试一下。当年我也不信,试过就有感受了

网友I:
可以进行一下工作时长测试,发热是LED工作时的状态,可以长时间点亮,然后看LED是否会有影响。楼上说的使用脉冲方式进行点亮也可以考虑,这样给了LED一定的散热周期,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管多少度了,这种大功率的LED,只要不是热到低温锡能溶化的程度,都能正常使用。你实在是为了要降低温度 ...

在您的提醒下!假设是占空比50%的方波电源点亮LED,实测电流等于额定值,一个周期的实际电流(导通和关闭各占一半)不等于额定值。LED导通时电压和电流的关系不是线性的,电流必定大大超过额定值!而不是平均电流等于额定值,这或许是直流脉冲电压做LED电源的一个特点?实测电流虽然没有超过额定值,但在LED导通的半个周期电流却大大超过额定值的2倍以上!而比额定值电流时发热更严重?

网友J:
LED灯珠虽然效率高但是工作时是依旧会发热的,单纯依靠这么一条铝基板被动散热,其散热能力其实非常有限,因为热量从灯珠导出到铝基板后散不出去,特别是空间局促的情况下。你试试拿个小风扇对着吹,会发现温度有明显的下降,这就是主动散热和被动散热的区别。只要灯珠工作在允许的温度下,光衰和寿命是有保障的,具体参考规格书。

网友K:
你这个3528的LED,单珠额定功率有多大?看一下手册,电流、电压的指标,就知道正不正常了,
没必要这么吵来吵去。。

网友G:
    到现在为止到是搞不懂楼主到底是在问什么了?如果是温度问题不知为啥要考虑方波调光?直接减小恒流电流不就可以?(亮度可能会降低,但电流和发光强度有拐点)如果不想减小工作电流,所有PWM方案就不用考虑。
    如果对温度不放心,那就加强散热,因为用铝基板就是考虑热量传导的,肯定要加散热器的,你的板子不可能悬空放置,肯定要固定在某物体上,即使是铁皮板(很多LED照明灯和液晶电视背光都是这样散热的)效果也很好。
    LED的额定功率是理论值,所以功耗0.81W(没超过额定功率1瓦)也不一定可以,特别是散热不良的话不代表不出问题。
    散热器计算是复杂的计算问题,一般没必要纠结,条件许可下尽量加大散热面积(考虑你产品的工作环境和要求寿命)。热平衡后实测温度不大于70度就行。
   还有就是测温,做产品简单的温度计是要有的,估测只是经验积累后的应急方法。

网友L:
要判断这种发热是否正常,需结合LED灯珠的热特性、散热设计以及实际使用场景等因素综合分析:   1. 从功率与热耗角度   LED灯珠的功耗为  0.81\,\text{W} (未超额定1W),但LED的电光转换效率并非100%,大量电能会以热量形式散发(比如常见的2835灯珠电光转换效率可能在60% - 80%左右,剩余20% - 40%的电能会转化为热能)。以效率70%估算,热耗约为  0.81\,\text{W} \times (1 - 0.7) = 0.243\,\text{W} ,这些热量需要通过散热片传递到环境中。   2. 从散热条件角度   - 散热片本身:铝散热片的“散热能力”不仅看材质,还和**散热片的体积(面积、厚度)、表面处理(如是否做阳极氧化、是否有散热鳍片)**有关。如果散热片很小(比如面积不足几平方厘米、厚度很薄),即使材质是铝,也难以快速把  0.243\,\text{W}  左右的热量散到空气中,热量会在散热片上积累,导致温度升高。 - 环境因素:如果使用环境是封闭空间(比如灯珠被装在小灯罩里,空气流通差),热量更难扩散,散热片温度会进一步上升。   3. “烫手”的体感判断   通常,人体皮肤能长时间接触的温度大概在  40^\circ\text{C}  以内;如果“不能捏住铝片”,说明温度可能超过  50^\circ\text{C}  甚至更高。   结论   如果散热片体积小、散热设计简单,且使用环境通风差,那么  0.81\,\text{W}  功耗的灯珠点亮10分钟后,散热片“烫手”是可能出现的现象(属于“散热跟不上产热”的结果)。但从“长期稳定工作”的角度,这种发热偏严重——因为过高温度会加速LED灯珠的光衰(影响寿命)。   若要改善,可尝试:   - 更换更大、散热结构更优的铝散热片(比如带鳍片的款式); - 确保使用环境空气流通良好(如避免封闭安装); - 检查灯珠与散热片之间的导热界面(如是否贴了导热硅胶、导热膏,保证热量能高效从灯珠传导到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现在为止到是搞不懂楼主到底是在问什么了?如果是温度问题不知为啥要考虑方波调光?直接减小恒流电流 ...

假设方波点亮LED和方波的平均值相等的直流电亮LED电流是不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判断这种发热是否正常,需结合LED灯珠的热特性、散热设计以及实际使用场景等因素综合分析:   1. 从功率 ...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目前不少LED灯具为追求高亮度LED电流超额定值使用。更严重的是散热条件跟不上。致使灯具寿命大减。体现不出LED的长寿命特点。造成浪费。
实验证明加大灯条的散热面积可使温升明显降低,对延长灯具寿命是不言而喻的。
电-光转换效率能达到60-8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进行一下工作时长测试,发热是LED工作时的状态,可以长时间点亮,然后看LED是否会有影响。楼上说的使用 ...

LED脉冲电源工作和稳定直流工作发热情况是不一样的吧?假设方波电源平均值是3V,一半时间肯定超过额定值,,,,,,LED发热和电源波形是有关系的?

网友M:
发光发热很正常,只要不超过灯的额定功耗与相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现在为止到是搞不懂楼主到底是在问什么了?如果是温度问题不知为啥要考虑方波调光?直接减小恒流电流 ...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铝基板和金属灯盘链接散热效果大大增强(延长LED寿命),但电气隔离又增加了安全隐患。不知这种散热设计怎么考虑的?铝散热片厚度只有0.2毫米左右,并且减少散热面积?(节约金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假设方波点亮LED和方波的平均值相等的直流电亮LED电流

理论上是相同的、甚至总体系统考虑PWM调光温度应该更低,前提是限定工作电流的最大值(也即是工作的最高电压),至于你测出不同结果是否测试方法有问题?就按你说法:将灯恒流到80ma,再用50%方波(最高80ma)通电和直接恒流40ma通电,热平衡后,温升应该是接近的,至于灯芯温度的话,个人觉得方波的温度应该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是相同的、甚至总体系统考虑PWM调光温度应该更低,前提是限定工作电流的最大值(也即是工作的最 ...

方波一半周期有电压时如果电流是80毫安,另一半周期无电压时电流等于零,平均只有40毫安。要维持整个周期电流是80毫安则有电压的半个周期电流应该是160毫安,平均以后才等于整个周期电流80毫安,有半个周期电流超额了!甚至更大?

网友N:
这么说吧 2012年 厂家10瓦的LED 是用了50多颗2835灯珠,,,那个时候 追求光效。。客户也愿意买单。。
后来 中山那边的厂家出来搅乱市场,,用5颗灯珠就能达到20瓦的亮度。。。而且灯泡坏得快 卖得就多 。。
不是厂家不知道散热问题,,是厂家故意这样设计 偷工减料才能 让灯坏得快。。。。你要是给我2000元,,我花1000的成本给你做一个20瓦的LED灯,,保证你用50年都不会坏。。。

楼主(2025-11-22):
引用 网友N:
这么说吧 2012年 厂家10瓦的LED 是用了50多颗2835灯珠,,,那个时候 追求光效。。客户也愿意买单。。
后 ...

5颗灯珠达到20W热量!他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么说吧 2012年 厂家10瓦的LED 是用了50多颗2835灯珠,,,那个时候 追求光效。。客户也愿意买单。。
后 ...

“”厂家出来搅乱市场“”------还真是这个意思!不正当竞争,似乎现在很普遍!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卖得快!

网友O:
预留瓦数可以在大点,散热在做好点

网友P:
散热能力跟不上,半导体对热很敏感,会加速衰减LED的寿命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流从95毫安降到75毫安(降低21%),散热片还是烫手!!散热片是约0.8毫米厚15毫米宽的铝片(比较正 ...

看灯珠的大小, 3528(或2835), 最好工作在0.5W以下, 如果不散热, 一般在0.3W左右,当然也看铝板厚度,面积.
你这个灯珠象是9V,100mA的,  个人玩, 一般工作在一半电流, 甚至更低至1/3.  这样发热不是问题, 所以有的灯板上百个LED才20多W, 不用加散热

网友R:
正常现象,但需做散热处理,如不散热处理长时间发热导致温度过高会出现一些您能想象的到的事情

网友A:
便宜的LED灯条都是降低基板散热性+调高LED功率来增强卖点的。
所以半年内一般不会有事,但想用得长些就适当降低功率以手能拿住为好。
这类灯条一般是安装在铁壳底板上,增加接触也可提升散热效果。

网友S:
正常,一般都六七十度的温升

网友:
正常,一般都六七十度的温升

温升60-70度,环境30度就?

网友S:
引用 楼主:
温升60-70度,环境30度就?

差不多,一般会模拟实际使用的环境温度,有条件可以放在恒温恒湿设备里面做冷热变换测试,监测灯珠,灯板,驱动等温度变化,再比对相对应的规格书上面的温度线性图对应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LED灯条都是降低基板散热性+调高LED功率来增强卖点的。
所以半年内一般不会有事,但想用得长些就适 ...

灯条铝基板和金属底盘紧密贴合确实可以加强散热效果,如果金属灯盘连接了地线,那么就应视为地线和电路板的铝基板连接了,和市电的隔离层仅仅是电路板铜箔和铝基板的绝缘层了。担心这个绝缘可不可靠?

网友T:
LED通电发热很正常

网友U:
这个灯珠有高温和低温的两个不同类型, 不过 不管哪个类型, 工作时温度都是烫手的。
一般 测量 局部最高温 不超过 70度, 都是正常的。封闭空间 温度 高到 80度也没问题。

网友V:
这种情况不正常,是典型的散热设计不足以匹配功耗的表现。必须立即改善散热或降低功率,否则灯条寿命会非常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