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闹钟嘀嘀声

楼主(2025-10-07):
做了一个时钟
请教大佬,闹钟时间到标志置1,启动蜂鸣器发声后怎样在定时器实现滴~滴~滴~滴4声后延时300ms再重复嘀嘀声? 1ms的中断里改怎样写呢?谢谢!

网友A:
你就当再设定一个400ms后的闹钟不就行了吗?我手机闹钟7点响,无视它以后他会5分钟后再响一次,其实就是它自己重新定了一个一次性的7:06分的闹钟

网友B:
放个标志位,1ms发现标志位开始计数,0~100次中断滴,101-200次中断不滴,如此循环……

网友C:
来自有deepseek的回答:
数码时钟闹铃声的听觉优化参数
针对“嘀-嘀-嘀”式闹铃声的听觉舒适性设计,需结合人耳感知特性和实际应用场景,推荐以下参数:

1. ‌频率选择‌
基频范围‌:建议使用800Hz~2000Hz的中频段。该频段在人耳最敏感范围内(1kHz~4kHz附近),且能有效穿透环境噪声。
谐波控制‌:避免纯正弦波,可叠加少量高频谐波(如3kHz以下)以增强声音辨识度,但总声压级需控制在60dB以下。
2. ‌单次时长与间隔‌
单次“嘀”声‌:持续50ms~200ms‌。过短(<30ms)易被忽略,过长(>500ms)可能引发烦躁感‌
间隔时间‌:推荐0.5~1.5秒‌
间隔过短(<0.3秒)会形成连续蜂鸣声,失去节奏感;过长(>2秒)则可能被误判为故障提示音‌
3. ‌声强与节奏模式‌
声压级‌:初始阶段建议55~65dB(安静环境),可随持续时间逐步提升至70dB(嘈杂环境)。
节奏变化‌:前4次“嘀”声采用固定间隔(如1秒),第5次延长至2秒并提高音调,形成“低-低-低-低-高”的唤醒模式。
4. ‌特殊场景适配‌
夜间模式‌:降低声强至50dB以下,间隔延长至2秒,避免突然惊醒‌。
紧急警报‌:采用0.1秒间隔的密集“嘀”声(如0.1秒开/0.1秒关),声压级提升至80dB以上。
//*********华丽的分隔线***********//
所以,楼主你这个“延时300ms再重复”,看上去有点短了哈。。
比如,4次“嘀”声采用固定间隔(如频率2K的方波,"嘀"200ms,闲200ms,反复4次),再空个1到2秒。
如果标志还在,就再重复4次“嘀”声。。。直到标志被清空。
再比如,频率2K的方波,就是高电平250us,低250us,你1ms的中断貌似也用不了。

网友D:
一个定时器定时时间为1毫秒,如果滴滴声为500HZ,这样就可以利用它产生滴滴声,滴滴声中间是无声的,有间隙,所以要用一个变量控制每发一次滴声所用时间(包括不发音的时间),另一个变量控制发音时间,如发音周期为500ms,其中400ms发滴声。这样只要时间到标志变量为1时,且小于400ms时,在定时中断中翻转输出到蜂鸣器的值,如果大于400毫秒,就置输出为1,把蜂鸣器关了。定时中断里要定义个静态变量,用此变量,在定时时间到时,加1,加到发音周期归零。还要定义个次数变量,当次数达到4次时,清零,把发音周期设为400毫秒,发声时间设为0,这个可以搞个判断语句,如果次数为0,则把400,0赋给变量,如果次数不为0,则把发间周期和发声时间赋给运行中的变量。

网友E:
加个计数器标志一下,计数300重新开始。

网友F:
在实例中,另开一个200uS定时器控制端口经放大器驱动无源蜂鸣器。用计数的方法任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