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莫名的烧掉

楼主(2025-10-08):
串口通信不正常,测得P_usart_tx只有1.3V,然后用usb转ttl测试,但是连接好后上电芯片烧毁,以为是芯片问题换了芯片继续测试依然通信不正常,然后用usb转ttl测试依然烧毁

网友A:
核对一下这个器件的A1-A12每一个引脚定义是不是正确

网友B:
要不你看看typeC的各个引脚名?
3号4号9号10号你是不是没搞对。

网友C:
串口只能输入3.3V电平的信号,

网友D:
你的Type-C有24V输出的吗?

网友E:
USB转TTL是5V的吧?你接的端口不是FT(5V tolerance)的吧?

网友F:
你这画图不烧你烧烧谁??CC接口谁叫你这样接得。

网友F:
看你这C口 真是服了

网友G:
CC口当作数据传输口了?CC1和CC2可以通过芯片识别协议,但也不是协议芯片作通信啊,不能作为数据通信口啊.

网友H:
对把CC直接怼到单片机上表示呵呵呵

网友I:
有过多次经历,感觉是你的24V电源内的一个高频参考地没做:少接了一个高压电容,有部分电源厂家出厂就没焊接这个电容,后来我们定制了电源,但厂家还是在后来的产品中省略了,后果很严重。
一般线连接电路再通电,烧坏改了小些。
特别是共模电感量不足时这个问题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Type-C有24V输出的吗?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画图不烧你烧烧谁??CC接口谁叫你这样接得。

那,罗哥,应该怎么接呢,能给个示例吗?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看看typeC的各个引脚名?
3号4号9号10号你是不是没搞对。

哥,这个板子之前能跑,但是我用stlink调试程序时候莫名其妙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这C口 真是服了

哥,如果是原理图,type-c那里是没错的,只是用这个type-c接口线序是自定义的,如果pcb的话恳请您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转TTL是5V的吧?你接的端口不是FT(5V tolerance)的吧?

这个的话是外接的usb转ttl,然后在图上这么连接的,一连上插电脑芯片就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对一下这个器件的A1-A12每一个引脚定义是不是正确

哥,这个是没有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对一下这个器件的A1-A12每一个引脚定义是不是正确

这板子之前是能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CC口当作数据传输口了?CC1和CC2可以通过芯片识别协议,但也不是协议芯片作通信啊,不能作为数据通信口啊.

呃,这个只用type-c接口,线序是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把CC直接怼到单片机上表示呵呵呵

并不是用做usb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过多次经历,感觉是你的24V电源内的一个高频参考地没做:少接了一个高压电容,有部分电源厂家出厂就没焊 ...

不太明白,哥能否给篇文章看一下

网友J:
连接USB转TTL时,是否有接USB转TTL模块的供电输出,有的USB转TTL模块的供电输出是5伏的

网友K:
不会莫名的烧,一般是有过电压导致。

网友L:
C口的东西必须加高压LDO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板子之前是能跑的

那你就要找出以前和现在有哪些条件改变了,比如以前在家里用,现在在别的地方用了,以前是用的这个电源,现在用的是那个电源,以前是同事A用的,现在是自己在用,把每一个变化点找出来,你就能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并解决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连接USB转TTL时,是否有接USB转TTL模块的供电输出,有的USB转TTL模块的供电输出是5伏的

无,接的gnd rx tx

楼主:
引用 网友L:
C口的东西必须加高压LDO

dcdc转成了5v,还要吗?

网友I:
先连接好,然后板子再送电。
否则无法避免。

网友J:
看看5伏和3.3伏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