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驱动led如果串到发射极?

楼主(2025-10-08):
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是串到集电极,也就是led在上,三极管在下。如果led在下,串到发射极,实际上是否会有问题吗?我经过测试发现led.也是可以亮的。求大佬解答二者优缺点。

网友A:
射极跟随器接法无法饱和,发热量大,效率低。

网友B:
你换个白光、蓝光LED试试,只用红光是不够的

网友C:
驱动LED或其它类型负载,正规的设计是负载放在集电极,这样对驱动电路的要求低,适应性好。放在发射极,对驱动电路的电压输出幅度要求高,甚至达不到要求,从而功能无法实现,所以一般不这样使用。

网友D:
只有缺点没有优点;
NPN三极管要进入导通除了足够的电流外,还要Vbe大于等于0.7V;
基于以上条件,在E极直接地时,B极只要有0.7V就可以,如果E极接1.5V压降的LED作为负载,那B极要1.5V+0.7V的2.2V才能导通;
你可以再做个测试,用5V或3.3V的MCU分别按两种接法去控制24V供电的LED

网友E:
NPN在上,Vbe  不好控制吧。。。。。。。

网友F:
LED他是个二极管,他有压降的,根据灯的不同压降也不同,我将它看做普通二极管0.7V压降,也就是灯亮的时候灯的正极也就是NPN的发射极有0.7V的电压。而NPN导通条件是基极电压比发射极高0.7V,这种情况下你要完全导通基极至少需要1.4V电压,比正常的NPN多了0.7V,你要知道NPN有放大电流的作用就是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流通的电流是基极电流的100甚至跟多倍,在同等条件下(基极串相同阻值电阻,用同样的启动电压5V或者3.3V)你的基极电流就比正常小,集电极发射极就更加小了,很难达到饱和,驱动能力也更弱。这种情况下一个led是看不出问题的,因为一个电流本身不大,你用个功率大一点的灯就会出问题,带不动,三极管发烫。然后就是多个LED串联情况,你多串几个你基极电压就不够了,打个比方你用5V提供LED电压但是用3.3V单片机控制,你串5个LED5*0.7 = 3.5,基极电压就不够了,你串集电极就不会。

网友G:
一般情况下,
把三极管当开关用(只控制通断),设备(LED)就接在集电极,此时,三极管基极驱动力不需要很大,提供高低电平即可。
把三极管当作调节器(控制电流电压大小),就把设备(LED)接在发射极,此时基极对电压电流驱动力都有一定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白光、蓝光LED试试,只用红光是不够的

好的 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H:
几个?多大功率?做指示灯的话直接驱动就行啊,10MA很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几个?多大功率?做指示灯的话直接驱动就行啊,10MA很亮了。

5050封装的 RGB 不是ws2812那种。

网友I:
在三极管电路中,LED接在集电极(上拉式)和接在发射极(下拉式)两种接法都能工作,但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控制特性、电压利用率和稳定性上。以下是具体分析:   ### **1. 两种接法的原理对比** #### **① LED接在集电极(上拉式,常用)** - **电路结构**:电源 → 限流电阻 → LED → 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接地。 - **工作逻辑**:基极加正向电压时,三极管导通,电流从集电极流向发射极,LED点亮。  #### **② LED接在发射极(下拉式,少见)** - **电路结构**:电源 → 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 → LED → 限流电阻 → 接地。 - **工作逻辑**:基极加正向电压时,三极管导通,电流从发射极流出,经过LED到地,LED点亮。   ### **2. 核心差异与优缺点** | **对比维度**       | **LED接集电极(上拉式)**                          | **LED接发射极(下拉式)**                          | |--------------------|---------------------------------------------------|---------------------------------------------------| | **控制电压要求**   | 基极电压只需大于发射结导通电压(硅管≈0.7V)即可控制导通。 | 基极电压需大于 **发射结电压 + LED正向电压**(约0.7V+2V=2.7V以上),否则无法导通。 | | **电压利用率**     | 电源电压可充分利用(LED电压 + 三极管饱和压降≈0.3V)。 | 电源电压需减去三极管饱和压降(≈0.3V),实际加在LED上的电压更低,可能导致亮度不足。 | | **开关速度**       | 开关速度较快(集电极负载对基极电荷的影响小)。       | 开关速度较慢(发射极负载会影响基极电荷的消散)。       | | **稳定性**         | 受电源电压波动影响小,适合驱动多种电压的LED。       | 若电源电压波动,LED电流变化较大(因发射极电压被LED钳位)。 | | **适用场景**       | 绝大多数场景(如电平指示、驱动负载)。             | 仅适用于低电压场景或对控制逻辑有特殊要求的电路。       |   ### **3. 为什么LED接发射极能亮但不常用?** - **能亮的原因**:只要基极电压足够高(超过发射结+LED的总电压),三极管就能导通,LED自然会亮。 - **不常用的核心问题**:   1. **控制门槛高**:需要更高的基极电压才能驱动,若控制信号电压较低(如3.3V系统),可能无法可靠导通。   2. **电压浪费**:电源电压被三极管分压,LED实际获得的电压降低,需要更大电流才能达到相同亮度(增加功耗)。   3. **抗干扰差**:发射极电压被LED钳位,若电源波动,LED电流变化明显,亮度不稳定。   ### **总结建议** - **优先选择LED接集电极**:兼容性好、控制简单、效率高,适合绝大多数场景。 - **LED接发射极**:仅在特殊需求下使用(如需要发射极输出特定电压时),但需注意控制电压和电源稳定性。  你的测试中LED能亮,说明满足了基极电压要求,但从实用性和稳定性来看,上拉式接法更优。

网友J:
可以点亮的原因是一个LED的压降太小,如果你用十个LED串连试试,那就不一样了。要想LED接负极,那你需要用PNP三极管控制LED,不过也是接在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