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参考的原理图、头盔变色镜片的规格书,谁来讲解一下电路详细的控制逻辑?THX

楼主(2025-10-09):
谢谢大家

网友A:
元宝给出的答案,你看一下对应的元件的作用。
电子头盔的变色镜片通常集成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实现自动化或个性化调节:
•传感器:包括光传感器(检测环境亮度)、加速度传感器(识别运动状态)、温度传感器(补偿温度对材料的影响)等。
•控制器:微处理器(MCU)接收传感器信号,判断是否需要变色(根据用户设定的阈值调节)。
•执行器:驱动电路控制电极层的电压输出,精确调节离子迁移量,实现透光率从10%(深色)到80%(透明)的连续变化。

网友B:
楼主魔症了吧 ?据说能讲得清的大概率是没空与你扯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