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照明灯条的散热铝基板隔离问题

楼主:
LED灯条的电源和市电通常是不隔离的。散热铝基板和LED电源是隔离的,请问铝基板(通常灯条固定螺丝和金属灯盘是有电气连接的,也利于散热)可以接地吗?金属灯盘是应该接地的。

网友A(2025-10-09):
铝基板接地其实并不能帮你散热,它只是增大一条电流回路而已,你不会以为加点焊锡就能让pcb的铜网变成一个散热器吧,热量过不来的。你还是解决你LED发烫问题吧

网友B:
可以接地,因为你的驱动是隔离的,如果非隔离驱动就不要接

网友C:
火线,零线, 地线,是三条线。只要你家布线是规范的,你接地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铝基板接地其实并不能帮你散热,它只是增大一条电流回路而已,你不会以为加点焊锡就能让pcb的铜网变成一个 ...

铝基板接金属灯盘(灯盘接地较安全)散热片和灯盘接触,实践证明灯盘温度明显升高i(散热片热量传到灯盘了)散热片温度明显降低。
虽然散热效果变好,但金属灯盘和市电的电气隔离仅仅是铝散热片和电路板铜箔的绝缘导热层。实际有的产品也是这样的(金属灯盘接散热片,共同接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地,因为你的驱动是隔离的,如果非隔离驱动就不要接

非隔离的也有这样接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地,因为你的驱动是隔离的,如果非隔离驱动就不要接

BP2836D恒流芯片是非隔离的,散热片和金属灯盘就是连接的。黄绿线是地线和金属灯盘连接了。灯条的铝板和金属灯盘是压紧的,只隔一层油漆(不是可靠的绝缘)可以加强灯条铝板散热,效果明显。但灯条铝板和220V市电的隔离是电路板上很薄的一层绝缘导热层。如果铝板和金属灯盘连接了,金属灯盘和市电的绝缘隔离就靠这一层绝缘导热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火线,零线, 地线,是三条线。只要你家布线是规范的,你接地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金属灯盘和铝基板散热片连接后悬浮起来利弊如何?如果绝缘层击穿,灯盘就会带电。即使击穿也会工作,,,,,,

网友E:
非隔离电源最好不要接地,灯体最好用绝缘材料

网友F:
在意接不接地貌似没必要。有需要就接没需要就不接。
基板是金属主要为散热,与其上的元器件原则上绝缘除非另有要求。
至于但心绝缘体的功效就呵呵了,可参观金属壳的开关电源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金属灯盘和铝基板散热片连接后悬浮起来利弊如何?如果绝缘层击穿,灯盘就会带电。即使击穿也会工作,,, ...

首先,你7楼的图片,那根地线,就是为了你说的击穿后漏电问题准备的,但是,你并没有接到你家的地……
其次,我一般不用这种大功率的LED,我一般都用30mA 的 LED 96颗 串联,市电整流桥整流后一个10uf电容滤波后,直接用两个三极管互钳方式简单恒流就好了,所以根本没有散热问题。

网友D(2025-11-22):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7楼的图片,那根地线,就是为了你说的击穿后漏电问题准备的,但是,你并没有接到你家的地……
...

LED照明灯珠散热是个大问题(直接影响寿命的)

网友(2025-10-10):
非隔离电源最好不要接地,灯体最好用绝缘材料

绝缘和散热是个矛盾,如何处理好?

网友D(2025-11-22):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7楼的图片,那根地线,就是为了你说的击穿后漏电问题准备的,但是,你并没有接到你家的地……
...

商品LED灯具基本是满额运用或超额运用,所以散热就是个大问题了

网友G:
首先,你得清楚,接地的目的是什么?编幅比较多,我就不贴了,自己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