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表4节电池都是1.5V,为什么显示“E-2"?

楼主(2025-10-09):
换上新买的电池每节电压1.62V就正常了。不知燃气表电流多大?既然用电池供电,允许电池电压下降不能太苛刻把?额定电压6V,电压下降到85%是5.1V(每节电池电压1.275V).

网友A:
启动的时候要扭动气阀?

网友B:
可能是电池内阻不符合要求,燃气表错误代码咨询燃气公司或厂家,不同品牌型号都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的时候要扭动气阀?

挺麻烦的:先断开一下电池再按上电池,看显示数字下的两个小字是“阀开”还是”阀关”,“”阀开”才可以往上提一下红色开关钮,然后才通气。

网友C:
表里边有电磁阀,瞬间电流大一些,电池到了1.27V就是没电了,内阻变大给不出电流,工作时有1.1V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里边有电磁阀,瞬间电流大一些,电池到了1.27V就是没电了,内阻变大给不出电流,工作时有1.1V就不错了

我是说燃气表设计对电池电压的要求太苛刻的意思。1.5V电压对电池来讲不能说是放电完。空载电压1.5V,短路流300-500毫安。内阻也不算高 ?燃气表的电流不会有10毫安吧?10毫安10欧姆内阻压降只有0.1V,4节电池压降0,4V,5-0.4=4.6V,电压也不算低。4.6/6=76.7%。

网友D:
空载电压1.5V,短路流300-500毫安。内阻还不算高 ?1.5V/0.5A=3欧姆了,你说电池内阻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电压1.5V,短路流300-500毫安。内阻还不算高 ?1.5V/0.5A=3欧姆了,你说电池内阻高不高?

4节电池内阻12Ω,燃气表电流能有多大?阀开和阀关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电压1.5V,短路流300-500毫安。内阻还不算高 ?1.5V/0.5A=3欧姆了,你说电池内阻高不高?

哦!“阀开“时电池的输出电流不知是多大?可能阀开时电压降得厉害,?谢谢提醒

网友E(2025-12-16):
整个大点电容并上

网友F:
主要是考虑安全,关键时候能够保证可靠切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考虑安全,关键时候能够保证可靠切断。

估计里面有大电容,掉电关阀,不然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开阀后抠掉电池免费用。。。

网友H:
1.2v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