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和esp32两个3.3v供电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目前设计了一块板子,网络上有两个3.3v,一个给stm32供电的称为3.3v_cpu,一个给esp32供电的称为3.3v_esp现在想实现的功能是

当给stm32供电时,stm32和esp32都有电
当给esp32供电时,只有esp32有电,stm32没电,(这个功能主要是想单独给esp32烧录程序时,stm32不受干扰)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串联一个二极管,不过二极管压降有点大,即使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也是0.2v,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大概了解一点可以使用mos管,但是mos管怎么使用这个我初学了解不多

如果有大佬闲暇之际帮我解答一二,在此谢谢(抱拳)

网友A(2025-10-09):
哎,怎么和你说呢?你都要烧录了还想着是STM32不受干扰,你的烧录口就不能只对esp32供电吗?加个按钮或者用0欧姆电阻接在STM32的电源脚,烧录时断开STM32供电就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怎么和你说呢?你都要烧录了还想着是STM32不受干扰,你的烧录口就不能只对esp32供电吗?加个按钮或者用 ...

我想过加按钮或者加个0欧电阻,太麻烦了,我想调试的时候不动电烙铁了主要这个切换电路第一版就用过mos管了但是没用对,给esp32供电电压还是会传递给stm32,知识储备太少了还不知道怎么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C:
MOS当三级管用就行了

网友D:
不明白具体的电路是怎么样的,很经常烧录吗?简单点的就在STM32的电源串入一个拨动开关,烧录的时候断开STM32的电源。

网友E:
把二极管加到3.3V稳压器前面。或者把二极管的压降算进去,比如0.2,那么稳压器出来3.5,经过二极管之后就是3.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OS当三级管用就行了

可以麻烦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具体的电路是怎么样的,很经常烧录吗?简单点的就在STM32的电源串入一个拨动开关,烧录的时候断开STM ...

类似于一块开发板,以后这个板子是使用at指令还是at_mqtt还是使用idf烧写程序这个不清楚后续怎么使用,只是想加上这么一个功能,目前设计这个电路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串联一个开关肯定没问题的,只是现在在考虑还有没有更加高级一点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把二极管加到3.3V稳压器前面。或者把二极管的压降算进去,比如0.2,那么稳压器出来3.5,经过二极管之后就是 ...

二极管加前面好像也没办法控制esp32的供电吧,后级的话我使用的是ams1117,这个只能3.3v输出,使用adj型号的话板子空间不太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过加按钮或者加个0欧电阻,太麻烦了,我想调试的时候不动电烙铁了主要这个切换电路第一版就用过mos管 ...

老弟一个产品是不会频繁烧录的,最多烧录两三次。如果你只是自己DIY要玩玩,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继电器(再弄个轻触按键按下开关启动继电器切断供电)或者波动开关。其他的什么三极管mos管都不稳定,举个例子:你ESP32给高电平STM32有电,低电平没电,你现在要升级ESP32你要怎么告诉ESP32你要升级了,赶紧切电?你按按钮告诉它还是发指令告诉它?升级过程中你要怎么保证它能始终维持切电状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想过加按钮或者加个0欧电阻,太麻烦了,我想调试的时候不动电烙铁了主要这个切换电路第一版就用过mos管 ...

真要嫌麻烦就用跳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弟一个产品是不会频繁烧录的,最多烧录两三次。如果你只是自己DIY要玩玩,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继电器( ...

就是只烧录一两次这种,并且这套数量约几十套,但是生产生产得很多,我就想有个这个功能以后可以用在其他项目上,您后面说的问题也还在考虑中,也是想尝试一下这个方式,如果没有最优解我也还是只有换回机械切换

网友G:
STM32怎么会干扰到ESP32的烧录啊,是指串口连在一起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STM32怎么会干扰到ESP32的烧录啊,是指串口连在一起了吗?

对的,串口连接在一起的,其实我试了一下影响不大,不过以防万一嘛想看看可不可以这样实现,要是实现不了也只有用笨办法

网友E:
加继电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只烧录一两次这种,并且这套数量约几十套,但是生产生产得很多,我就想有个这个功能以后可以用在其他 ...

你这种一般是加短接口,用短接帽控制给不给STM32供电。

网友H:
STM32如果还有多余的IO 口, 直接使用STM32 通过MOS控制ESP32的电源即可; STM32正常工作的时候打开ESP32的电源,否则关闭ESP32电源即可

网友I:
既然网络上有两个3.3,那么这两个3.3又是怎么从总电源分出来的

网友J:
把串口断开连接就行了,断电源实在是理解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