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两个元件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有一个6脚和5脚的器件不太清楚有什么作用。
(1)5脚器件部分的电路是用来检测高频干扰和电击信号的。3脚是天线输入,1脚coin是单片机的一个脉冲信号,然后coinout输出连接到主机电路板。4脚感觉是供电用的,但是有个IO口连接到了这里,正常工作时一直是高电平状态。感觉像是一个比较器,比较1脚和3脚的电压输出5脚。
(2)6脚这个器件完看不出具体的作用。。。CNT常态是0,有信号就给一个脉冲用于计数,coincx一直保持高电平

网友A(2025-10-10):
由于图中没有明确标注这两个器件的型号,只能根据电路连接和你提供的信息进行推测,以下是对这两个器件可能作用的分析:  ### 5脚器件 从你的描述和电路连接来看,推测这个 5 脚器件很有可能是一个 **比较器** ,比如常见的LM393等型号的双电压比较器(虽然这里只用了其中一路) 。以下是具体的工作原理分析: - **输入部分**:     - **3脚(天线输入)**:接收外界的高频信号,经过前面电阻R1、R3等组成的分压网络,将输入信号进行一定的处理后送到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这个信号可能代表着外界干扰或者电击等信号的电平情况。     - **1脚(COIN,单片机脉冲信号)**:接单片机输出的一个参考脉冲信号,用于和3脚输入的信号进行比较。这个参考信号可以设定一个阈值,当3脚的输入信号电平超过或低于该阈值时,比较器输出状态就会改变。  - **输出部分**:     - **5脚(输出)**:根据1脚和3脚信号的比较结果输出相应的电平信号,通过R6、R5等电阻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P3.2),将比较结果反馈给单片机,以便单片机进行后续的处理,比如判断是否有高频干扰或者电击信号等 。  - **供电部分**:4脚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且正常工作时为高电平,推测这个IO口是用于控制该比较器的供电,或者是设置比较器的某些工作模式 。比如,当IO口输出高电平时,比较器正常工作;输出低电平时,比较器进入低功耗或关闭状态。   ### 6脚器件 结合CNT常态为0,有信号时给一个脉冲用于计数,COINCX一直保持高电平的信息,推测这个6脚器件可能是一个 **信号处理或转换芯片** ,比如一些简单的逻辑芯片(如74系列的逻辑门芯片 ),或者是专用的脉冲整形、隔离芯片等 ,以下是具体分析:  - **CNT信号路径**:CNT常态是0,有信号时产生一个脉冲,经过R11电阻连接到6脚器件的1脚,然后从6脚器件的5脚输出,再经过R10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P1.7) 。推测这个6脚器件对CNT输入的脉冲信号进行了处理,可能是进行了信号的整形、隔离或者电平转换等操作,使得输出的脉冲信号更适合单片机进行计数等处理 。  - **COINCX信号**:COINCX一直保持高电平,连接到6脚器件的3脚,可能是作为6脚器件内部逻辑判断的一个参考电平,或者是用于控制6脚器件内部某些电路的工作状态 。而2脚接地,为芯片提供了稳定的参考地电平。  要确切知道这两个器件的功能,最好是查看电路板的设计文档或者找到器件的丝印,根据丝印查找对应的器件手册 。

网友B:
感觉都是开关器件,用来实现发送和接收的方向切换。
例如接手时打开功放电源,发送时静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