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截图 2025-10-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计有问题吧!输出端有二极管隔离,不管运放输出状态如何都只能输出高电平!运放输出低电平时二极管反 ...
引用 网友B:
断开这些连接,直接测芯片1,2,13,14引脚有没有电压输出
引用 网友A:
没有上拉电阻,OUT1-OUT4都不可能有电压输出!因为339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可以输出低电平,单无法直接输出 ...
引用 网友C:
感谢问题解决了,把输出的二极管删了,后面查了红外管是内置了齐纳二极管,然后把参考电压调到3.3V可以了 ...
引用 网友A:
输出没有二极管隔离2个和2个以上输出端并列必须保证同步输出高电平才能够正常使用
引用 网友C:
目前输出是并起来的,大佬请问如果想保留二极管隔离,应该如何改才能有正常输出呢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电路中把R1改接到比较器的输出端也就是隔离二极管的阳极而不是阴极。并且每个比较器的输出端都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