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2实验板的IO同时外接几个芯片或者同时接开关和LCD屏,互相好像不影响

楼主(2025-10-12):
关于89C52实验板的IO同时外接几个芯片或者同时接开关和LCD屏,互相好像不影响。他们是同时接到几个外接IC的。

比如P00,P07,P17等。。

网友A:
通过接插杜邦线进行相应的连接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同一个脚,能接很多个不同电路,那么输出,输入的时候,互相不影响吗?

网友B:
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回路,一般不受影响。
对于部分器件如果端口复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89C52没有PxMx寄存器 IO口不支持强推挽、三态门等功能 端口复用慎用。

网友D:
只要输出电流够,不会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同一个脚,能接很多个不同电路,那么输出,输入的时候,互相不影响吗?

你是自己有该实验板拿电路图来问还是随便网上找一找图纸来问的?如果是前者晒出实验板实物图,大家好分析 判断;如果是后者,我在沙发上都已经回复了,同样是P1,各个模块的P1并没有相通,都是需要用杜邦线和单片机进行连接的,所以看似好多模块的引脚是并在一起的,实际上并没有。
还有一种情况,不能以上面的图做参考,所以我才有图纸来源一问,单片机的外设数据引脚共用,通过片选来决定是哪个外设参与数据传输,没有被选中的外设不参与,还把数据引脚置为高阻状态,不影响数据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回路,一般不受影响。
对于部分器件如果端口复用也是可以的。

所以,他这个实验板,要巧妙的避免,或者影响也不致命

但是如果成品不能这样,比如按下一个键,不合适的数码管就乱亮几段。

网友E:
分时复用,就是一个IO接了好多个设备IC,但它们不会在同一时刻与MCU发生数据交流,所以放心大胆地用。
至于按键和数码管,很好处理,硬件电路上串个电阻隔离一下,软件代码中使能仲裁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是接上去的器件特性决定的,比如你接的芯片有片选端,那就没问题,设想一下接的都是LED那不乱套了??所以很多芯片都可以接口设置为高阻态,选用这类产品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同一个脚,能接很多个不同电路,那么输出,输入的时候,互相不影响吗?

1.芯片有片选端
2.器件有控制端
通过这些功能,分时复用。

楼主:
还是有互相影响的,但实验板就不讲究了。好的实验板都是有驱动芯片隔离的

网友H:
肯定会影响,一般设计宁愿加IO也不要复用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