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也可以作为锂电池充电IC吗

楼主(2025-10-13):
之前见到很多板子都是集成IC,比如4056 IP5306 IP2326 。最近我发现有使用LM358 还有其他型号的运放做的类似4056那种 有两个LED指示灯,除了LM358外 有一个丝印为AL492的 SOT23-6封装的IC,还有一个电感,这个型号还差不到,感觉像是5V转电池充电电压的DCDC吧。使用运放的方案好 还是用集成IC的方案好呢

网友A:
LM358是做可调恒流的吧?

网友B:
4056成品板几毛钱一个,内置电压比较器,相对来说比较精准,你用运放做的话也无非就是用运放做个电压比较器,控制输出端通断,虽然他翻电平的速度超级快,但是对于充电来说用得着么?所以,还是专用的充电电路更专业些。

网友B:
另外看你发帖纯属水经验,快赶上蓝猫3000问了,还净问些毫无营养的话题,无病呻吟的帖子。

网友C:
干脆运放也不用,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算了。

当一个集成方案成熟稳定时,就没必要考虑去搭一个电路实现该功能了,多个元件多个故障可能性,占板面积增大,物料增多,成本增加,维修难度上升,绝大多数情况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网友D:
没有特殊需求的话,肯定是专用IC好用,一般来讲常规电池充电说白了就是先恒流后恒压,通过检测充电电流实现转灯的过程。在没有专用IC的时代,大部的充电电路都是有基准和运放参与的。现在来说已经没这个必要了,除非你的充电电流较大,方式、用法特殊。

网友E:
应该可以,恒流恒压电路运放很容易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是做可调恒流的吧?

我也不太懂

网友F:
早期的夹子万能充就是双通道用运放做的,没充满会闪烁充满会常亮,也可以没充满亮红灯充满亮绿灯,只是外围电路设计不一样。

网友G:
集成的好,你要是想省成本缩小空间,网上有很多这低成本充电IC的。低成本它防御等级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集成的好,你要是想省成本缩小空间,网上有很多这低成本充电IC的。低成本它防御等级也低,

前面加入一个TVS会好些,我发现有的加有的不加,虽然芯片能抗一些ESD,但是实际场景比较复杂,还是会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特殊需求的话,肯定是专用IC好用,一般来讲常规电池充电说白了就是先恒流后恒压,通过检测充电电流实现 ...

我一个朋友是做工厂的 电池2串的  先是358运放方案 后续升级到IP2326 。但是IP2326这个方案的故障率却比358的提高了,那么这个问题是芯片不耐造,还是PCB设计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H:
专用充电芯片会好些,运放只适合做转灯处理或者保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