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恒流源输出端电容的作用?

楼主:
有的LED照明电路板上这个电容省略了。我觉得加上这个电容输出直流电压更平滑一些,可以削去一些尖峰脉冲减少LED的过大电流?实测数据:断开2.2u电容交流输入功率14.2W,加上2.2u电容交流输入功率13.02W。输入功率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加入滤波电容可以削去输出电压的脉冲尖峰,降低LED的最大电流(很可能过载?)使LED实际功率降低了,但电流更稳定了一些。对提高LED寿命有利。

网友A(2025-10-14):
你都说了它恒流了,它是电流不变,电压跟随负载而变化。

网友B:
可加可不加,看你喜欢了。
对于眼睛感觉不到,手机可以捕捉到的“频闪”这个问题,到底有害还是无害,这个真的说不清,严格来讲,太阳也在"闪",人不要出门了?

网友C:
看这个拓扑,加电容后恒流值会不正确,因为他是检测电感峰值电流工作的,而电容就会影响这个检测,因为电容充电初期电流大,提前达到了峰值限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它恒流了,它是电流不变,电压跟随负载而变化。

这个电流是高频脉冲整流不一定是稳恒直流电流。加滤波电容后使电压的波动小一些,或也可使输出电压尖峰降低一些,减少LED短时电流过大的可能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拓扑,加电容后恒流值会不正确,因为他是检测电感峰值电流工作的,而电容就会影响这个检测,因为电容 ...

一般LED恒流源输出都有这个滤波电容的。

网友E:
虽然 对发光估计没有多少影响, 但会不会是 因为  EMI 需要 加的?

网友F:
影响LED寿命的是温度,,,现在的LED厂家,尤其是中山那边的LED厂家,都是用更大的电流 达到更亮的亮度,这样才能节约成本,减少寿命(世界上寿命最长的灯泡的厂家早就倒闭了) 。。

网友F:
我2012年测试日本的灯珠 光效已经达到140流明每瓦。。。而大多数寿命5年左右的灯泡 光效在80~90.。
而中山LED厂家 为了减少灯珠数量,通过增加电流来增加亮度,,,直接把光效干到30,,完败于汞蒸气日光灯。。。   这样 LED灯珠温度高 坏得快。厂家就能有利可图循环发展了。。。
我2015年之前买的LED 都是三年后电容不行,出现闪烁现象,,,而现在的LED 全都是死灯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加可不加,看你喜欢了。
对于眼睛感觉不到,手机可以捕捉到的“频闪”这个问题,到底有害还是无害,这个 ...

太阳怎么可能会“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