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锂供电的功放芯片

楼主(2025-10-14):
用来驱动电动车报警器喇叭,要求大音量

网友A:
你看看TDA2822咋样

网友B:
TDA2822  8002A     LM386   等

网友C:
低压功放IC一大堆 ~~
DeepSeek问一下“单节锂电池供电的音频功放有哪些”

网友D:
单节锂电池要获得高音量就必须用内部有升压功能的芯片,国产的有很多,如LTK5302。

网友E:
你可以选自带boost的功放,就是解决单电池功放音量小问题的

网友F:
看看广场舞音箱,最好不要扰民

网友G:
TC8002D[2-5.5V]输出3W

网友H:
XA9812B   11W自适应升压功放芯片

网友I:
假如单节锂电池4.2V直接加到8Ω喇叭也就2W多功率,所以一般单锂接大功率功放都得升压。另:报警喇叭不是通电响的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假如单节锂电池4.2V直接加到8Ω喇叭也就2W多功率,所以一般单锂接大功率功放都得升压。另:报警喇叭不是通 ...

可以用2Ω喇叭。

网友K:
大量的D类功放都是单电源的,效率非常高,可以驱动低至2欧姆内阻的喇叭,5V~48V的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