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信号如何增强驱动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5-10-15):
三极管是电流型控制,电流不足会导致信号丢失,不如用MOS管电压型控制,车规级,用MOS也增加不了什么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是电流型控制,电流不足会导致信号丢失,不如用MOS管电压型控制,车规级,用MOS也增加不了什么成本.

把三极管换成MOS就可以  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三极管换成MOS就可以  是吗》?

当驱动信号电流不足时你的想法竟然是:换成mos就好了?电流不足可以加上拉电阻增强电流可以减小基极电阻增大基极电流,才两米的线啊,你线什么材质的2米就就将三极管的驱动电流吃到驱动不了三极管了,别人3.3V的单片机加2K基极电阻都能驱动。这都驱动不了你就要考虑是不是你单片机的IO口是不是开漏输出的,是不是单片机输出负载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驱动信号电流不足时你的想法竟然是:换成mos就好了?电流不足可以加上拉电阻增强电流可以减小基极电阻 ...

嗯

网友B:
说白了就不想做通信,直接车头控制板输出一个模拟电平,拉一根线过去控制车尾的后备箱电子锁的控制板,怎么弄更好?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毕竟模拟电平经过那么长的线,2M左右

网友B:
有谁做过这种产品或者类似产品的

网友D:
三极管放大倍数大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放大倍数大些

放大倍数越大越容易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