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配合Win上位机实现加解密(类似U盾原理)

楼主(2025-10-16):
上位机:远程解锁加密工具 v1.7.exe

下位机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include "GPIO.H"//要使用GPIO中间件的话记得包含头文件
#include "USART.H"
#include "NVIC.H"
#include "IWDG.H"
#include "AE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ore_cm3.h"

void STM32_USART_RX_interrupt(void);
#define LED0 PCout(13)// PB5
//初始化PB5和PE5为输出口.并使能这两个口的时钟
//LED IO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

/******************************************************************************
函数名称:读取芯片唯一ID码
备    注:
******************************************************************************/
unsigned char BFLASH[12];   //存放芯片ID的临时变量

void Get_ChipID(void)
{
    u32 temp0, temp1, temp2;
    temp0 = *(__IO u32 *)(0x1FFFF7E8);   //产品唯一身份标识寄存器(96位)
    temp1 = *(__IO u32 *)(0x1FFFF7EC);
    temp2 = *(__IO u32 *)(0x1FFFF7F0);

    //ID码地址: 0x1FFFF7E8   0x1FFFF7EC  0x1FFFF7F0 ,只需要读取这个地址中的数据就可以了。

    BFLASH[0] = (u8)(temp0 & 0x000000FF);
    BFLASH[1] = (u8)((temp0 & 0x0000FF00) >> 8);
    BFLASH[2] = (u8)((temp0 & 0x00FF0000) >> 16);
    BFLASH[3] = (u8)((temp0 & 0xFF000000) >> 24);
    BFLASH[4] = (u8)(temp1 & 0x000000FF);
    BFLASH[5] = (u8)((temp1 & 0x0000FF00) >> 8);
    BFLASH[6] = (u8)((temp1 & 0x00FF0000) >> 16);
    BFLASH[7] = (u8)((temp1 & 0xFF000000) >> 24);
    BFLASH[8] = (u8)(temp2 & 0x000000FF);
    BFLASH[9] = (u8)((temp2 & 0x0000FF00) >> 8);
    BFLASH[10] = (u8)((temp2 & 0x00FF0000) >> 16);
    BFLASH[11] = (u8)((temp2 & 0xFF000000) >> 24);
}

void SoftReset(void)
{
    __set_FAULTMASK(1);      // 关闭所有中端
    NVIC_SystemReset();// 复位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 i > 0; i--)
        for(j = 0; j < 1000; j++);
}

#define STM32CLI()      __set_PRIMASK(1)   //关闭总中断
#define STM32SEI()      __set_PRIMASK(0)   //开放总中断

void STM32_USART_RX_interrupt(void)
{
    u8 i, data[42];
    char hex[128];
    char *p_hex = hex;
    char aesKey[16];//加解密的密钥,注意:此算法只适用于AES16位密钥加解密,不适用于32位密钥加解密
    //该AES算法加密方式为:AES-128bit/ECB/PKCS5Padding
    char expressText[64];  //存放待加密的明文数据,具体缓存大小根据用户待加密数据长度自己任意修改
    char cipherText[64];//存放已加密的密文数据,具体缓存大小根据用户解密后的数据长度自己任意修改

    char unLockDT[3];//解锁日期(当日有效)
    char LockDT[3];//锁定日期()
    char MachID[12];//机器码
    char AdminTEL[5];//管理者手机号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SET) //溢出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ORE); //读SR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DR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P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PE);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ORE);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F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FE);
    }

    //*
    for (i = 0; i < 42; i++)
    {
        data[i] = DK_USART_WAIT_RXBYTE(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

    /*
    指令格式:
    同步字2+序号1+密钥32+解锁日期3+客户机器码24+锁定日期3+管理者手机号20=85位
    */
    //*
    if ((data[0] == 0xF3) & (data[1] == 0x3A)) //同步字正确
    {
        switch (data[2]) //第1字节
        {
        case 0x01://取密钥
        {
            //*
            //-----------------------------------------------------------------
            memset(aesKey , 0 , 16);//清零
            for (i = 0; i < 16; i++)
            {
                aesKey[i] = data[i + 3]; //得到密钥
            }
            //-----------------------------------------------------------------
            memset(unLockDT , 0 , 3);//清零
            for (i = 0; i < 3; i++)
            {
                unLockDT[i] = data[i + 19]; //解锁日期(当日有效)
            }
            //-----------------------------------------------------------------
            memset(MachID , 0 , 12);//清零
            for (i = 0; i < 12; i++)
            {
                MachID[i] = data[i + 22]; //机器码
            }
            //-----------------------------------------------------------------
            memset(LockDT , 0 , 3);//清零
            for (i = 0; i < 3; i++)
            {
                LockDT[i] = data[i + 34]; //锁定日期()
            }
            //-----------------------------------------------------------------
            memset(AdminTEL , 0 , 5);//清零
            for (i = 0; i < 5; i++)
            {
                AdminTEL[i] = data[i + 37]; //管理者手机号
            }
            //-----------------------------------------------------------------

            //------------------------------------------------------------------------
            //*加密过程:测试通过
            memset(expressText , 0 , 64);
            memset(cipherText , 0 , 64);

            //------------------------------------------------------------------------
            for (i = 0; i < 39; i++)
            {
                expressText[i] = data[i + 3]; //
            }

            BFH_Encrypt(expressText  , cipherText , aesKey);    //使用密钥aesKey把expressText加密为cipherText
            StrToHex(cipherText, p_hex);//把cipherText转换为16进制字符串hex
            //------------------------------------------------------------------------

            DK_USART_PUTS(DK_USART1, hex);//返回加密数据
            //DK_USART_PUTS(DK_USART1, "\r\n");
            //------------------------------------------------------------------------

            //------------------------------------------------------------------------
            /*解密过程:测试通过
            memset(expressText , 0 , 64);
            memset(cipherText , 0 , 64);

            //等待解密的字符串不完整将不会解密成功
                        u8 *ihex;//使用指针,可以动态赋值
            ihex = "7677685A504563592B54503047644E417564502B6530714C4B523771746B5650435233725142344E446477417678476B5541536F71723376682F49636555692B";
            HexToStr(ihex, cipherText);//ihex值为16进制字符串,需要先转换成普通字符串再进行解密

            BFH_Decrypt(expressText , cipherText , aesKey);//使用密钥aesKey把cipherText解密为expressText

            StrToHex(expressText, p_hex);//把expressText转换为16进制字符串hex
            //------------------------------------------------------------------------
                        u8 IDBlock[25];
            memset(IDBlock , 0 , 25);
            StrCopy(IDBlock, hex, 32, 6);//解锁日期
            DK_USART_PUTS(DK_USART1, "解锁日期=");
            DK_USART_PUTS(DK_USART1, IDBlock);
            DK_USART_PUTS(DK_USART1, "\r\n");

            memset(IDBlock , 0 , 25);
            StrCopy(IDBlock, hex, 38, 24);//机器码
            DK_USART_PUTS(DK_USART1, "机器码=");
            DK_USART_PUTS(DK_USART1, IDBlock);
            DK_USART_PUTS(DK_USART1, "\r\n");

            memset(IDBlock , 0 , 25);
            StrCopy(IDBlock, hex, 62, 6);//锁定日期
            DK_USART_PUTS(DK_USART1, "锁定日期=");
            DK_USART_PUTS(DK_USART1, IDBlock);
            DK_USART_PUTS(DK_USART1, "\r\n");

            memset(IDBlock , 0 , 25);
            StrCopy(IDBlock, hex, 68, 20);//管理者手机号
            DK_USART_PUTS(DK_USART1, "管理者手机号=");
            DK_USART_PUTS(DK_USART1, IDBlock);
            DK_USART_PUTS(DK_USART1, "\r\n");
            //-----------------------------------------------------------
                        //*/
            /*解密过程:测试通过*/
            /*
            memset(expressText , 0 , 64);
            memset(cipherText , 0 , 64);

            // memcpy(aesKey , "48FF6A06756754483041126720170926" , 16);  //AES加密密钥,16字节(128bit)

            /*等解密的字符串不完整将不会解密成功*/
            /*
            char *ihex;//使用指针,可以动态赋值
            ihex = "48FF6A06756754483041126720170926";
            HexToStr(ihex, aesKey);//ihex值为16进制字符串,需要先转换成普通字符串作为密钥

            ihex = "7677685A504563592B54503047644E417564502B6530714C4B523771746B5650435233725142344E446477417678476B5541536F71723376682F49636555692B";
            HexToStr(ihex, cipherText);//ihex值为16进制字符串,需要先转换成普通字符串再进行解密

            BFH_Decrypt(expressText , cipherText , aesKey);//使用密钥aesKey把cipherText解密为expressText

            //------------------------------------------------------------------------

            memset(unLockDT , 0 , 3);
            StrCopy(unLockDT, expressText, 16, 3);//解锁日期(当日有效)

            memset(MachID , 0 , 12);
            StrCopy(MachID, expressText, 19, 12);//机器码

            memset(LockDT , 0 , 3);
            StrCopy(LockDT, expressText, 31, 3);//锁定日期

            memset(AdminTEL , 0 , 5);
            StrCopy(AdminTEL, expressText, 34, 5);//管理者手机号

            //CAN_Return(0x31, HDID, AdminTEL[0], AdminTEL[1], AdminTEL[2], AdminTEL[3], AdminTEL[4], 0xDD);
            //下面是对解密后的明文expressText解析内容:
            //0-5:解锁有效日期、6-29:机器码、30-36:再次锁定日期
            /*
            1、机器码是否正确
            2、检测解锁有效日期、锁定日期是否有效
            3、再次锁定有效期。
            */
            //-------------------------------------
            /*
            u8 Fixed = 0;
            u8 AdminMem[5] = {0x39, 0x78, 0x82, 0x80, 0x80};
            u16 TBS = 0;
            LED0 = 0;

            for (i = 0; i < 4; i++)
            {
            if (AdminTEL[i] != AdminMem[i])
            {
            Fixed = 1;

            break;
            }
            }

            if (!Fixed)//解锁手机号正确
            {
            for (i = 0; i < 11; i++)
            {
            if (MachID[i] != BFLASH[i])
            {
            Fixed = 1;

            break;
            }
            }
            if (!Fixed)//ID正确
            {
            if (TBS == 1709)//解锁日期有效
            {
            if (TBS == 1712)//锁定日期有效
            {
                //执行锁定日期更新
                LED0 = 1;
            }
            }
            }
            }
            */

            break;
        }
        }
    }
    //*/
}

int main(void)//利用库函数来实现
{
    SystemInit();
    DK_USART_Init(115200, 1); //初始化USART1
    DK_NVIC_Init(1);//选择NVIC_PriorityGroup_4,4位全部为占先式优先级,要实现中断必须先初始化NVIC
    DK_NVIC_IRQ_Set(USART1_IRQn, 0, 0, ENABLE); //要实现外设中断,必须先设置外设的优先级
    DK_USART_OPen_INT(1);//打开USART1的接收中断,然后再打开外设的中断功能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while(1)
    {
        Delay(10000);
        LED0 = !LED0;
    }
}

单片机代码与上位机exe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