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TIM3_CH1(PA6)为PWM输出 源程序

楼主(2025-10-16):
#include "stm32f10x.h"

// 初始化TIM3_CH1(PA6)为PWM输出
void TIM3_PWM_Init(uint16_t arr, uint16_t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使能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使能TIM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GPIOA时钟

    // 配置PA6为复用推挽输出(TIM3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TIM3时基单元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 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时钟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初始化TIM3_CH1为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使能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输出极性高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通道1

    // 使能TIM3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启动TIM3
    TIM_Cmd(TIM3, ENABLE);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pwm_val = 0;
    uint8_t dir = 1;

    // 初始化系统时钟(72MHz)
    SystemInit();

    // 初始化TIM3:PWM频率 = 72MHz / [(psc+1)*(arr+1)]
    // 此处配置为 72MHz/(71+1)/(999+1) = 1000Hz(1kHz)
    TIM3_PWM_Init(999, 71);

    while (1)
    {
        // 缓慢改变占空比(0~100%循环)
        if (dir)
            pwm_val++;
        else
            pwm_val--;

        if (pwm_val > 999)
            dir = 0;
        if (pwm_val == 0)
            dir = 1;

        // 设置PWM占空比(通过比较值控制)
        TIM_SetCompare1(TIM3, pwm_val);

        // 延时约10ms
        for (int i = 0; i < 720000; i++);
    }
}